如何更换单车线碟刹来令片和刹车回力簧

楼主(2019-09-29):
经常骑单车的朋友都知道,车子骑久了,就需会出现刹车不死,出现异响,有时还会出现刹车不回,来令片蹭碟等现象,这时你就需要更换来令片或回力簧了。
下边就为朋友介绍一下怎样更换来令片和回力簧。
一、简单介绍一下刹车器的种类及来令片的类型
1、单车刹车器的种类。主要流行的有两大类,即碟刹和V刹,碟刹又分油碟和线碟两种(老式的抱闸和涨闸因为其太笨重复杂,单车上没见过有应用)。碟刹的原理就是由来令片和碟片之间的摩擦力来降低行进速度的,V刹原理是通过刹车块与车圈之间的摩擦力来降低行进速度的。
2、来令片的类型及优缺点来令片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刹车片、刹车皮,从外形规格上分可谓五花八门,枚不胜举。咱这里只从材质上区分,有金属的,树脂的。
金属的由坚硬的金属混合物,通过高温高压烧结而成。
优点:耐磨,散热快,寿命长,各种环境下都有良好的刹车性能,特别是在潮湿、泥泞的道路上也有很好的制动力。
缺点:价格高,噪音比较大,同样力度没有树脂型的制动力大,对碟片磨损大。
树脂的由纤维和其他有机材料,与树脂结合而成。
优点:制动力大,便宜,几乎没有噪音,对碟片磨损小
缺点:寿命短不耐磨,在潮湿泥泞环境的道路上刹车刹车性能降低。
近年来,又出现了半金属型的,就是在树脂型的基础上加入一定比例的金属混合物。
二、来令片及回力簧的更换
下边以美丽达公爵650BB5刹车器为例,演示一下更换过程。
1、来令片的更换(以下都边发照片边说明)

首先,需要按自己的单车的刹车器型号购买同型号的来令片

包裹打开就看到来令片形状了
一起购买了两个回力簧,老板送了一个刹车器专拆工具
专拆工具,用来更换回力簧
BB5刹车器就用这个样式的来令片

一对来令片和分离弹簧

新的,基片上的树脂挺厚的
新来令片的厚度

两个有微小差别

准备更换,先把工具找齐

前边一对,后边一对,两个刹车器都要更换

下边动手卸下刹车器

先松开刹车线

脱离压紧螺丝

要把刹车线脱离刹车器

因为有线帽无法直接抽出,所以要把刹车线微调螺丝拧下先

转看下贴

楼主:
拧下微调螺丝

把刹车线取下,脱离刹车器,这样好干活

当然你也可以不脱离刹车线,只要你的技术水平高就行,
如果你手头有线帽,直接取下线帽,把刹车线直接抽出更好
业余情况下,手头不会存有线帽的,按我说的办法你可以保持线帽完好

现在刹车器与刹车线完全脱离开了

卸刹车器固定螺丝

两个固定螺丝都取下

刹车器拿下来

有时不小心固定螺丝的垫片会掉下弄乱
所以要记住它们的安装顺序

凹形垫片

凹形垫片背面,是平面的

凸形垫片

凸形垫片背面,也是一个平面

刹车器拿下之后,就要卸来令片分离簧了

用镊子小心抽出

抽出来了

然后翻转180度,从刹车器开口处把旧来令片取出

旧来令片磨损很严重了

这个已经磨到了基片金属部分了,这样对碟片损伤很大

树脂已经很薄了

基片的厚度

接着看下贴

楼主:
树脂只剩2.41-1.69=0.72毫米了,

这个最厚的部分也只剩这么多了,而且磨得不均匀了

另一片

另一片的厚度

装新来令片,先装有线那一侧

再装外侧有转盘那侧

两片都装进去

之后就需要安装来令片分离簧了,这个角度往里按就行了,

分离簧端部两个凸出的部分对准两边来令片那个两个孔

分离簧到位后与来令片柄齐平就算到位了

一定要卡到位,否则刹车器无法调整到位,还影响行车安全

分离簧到位后,转180度看来令片的位置

逆时针转动转盘,使两边两个来令片分离到最大程度

然后把刹车器装到单车上,并仔细调整固定螺丝和转盘
使碟片在两个来令片中间,并且它们之间的距离尽量小,但要
保证来令片不蹭碟片

固定好刹车器后,装回刹车线

装了时候一定要注意线套端部,要安装进微调螺丝孔内,
否则影响行车安全

这样就算装进去了,把刹车线压好之后,再和刹车器分离转盘和固定螺丝配合
细调一下来令片与碟片的位置。碟片处于两个来令片正中间,并且距离最小还不蹭碟片,即
为最佳状态。

同样办法卸下前刹车器

前边来令片厚度还行,

楼主:
虽然厚度还行,也差不多了,厚度也不均匀了,还是一起换掉为好

最后再看一下固定螺丝和垫片和顺序

2、       回力簧的更换

更换回力簧,首先要先打开这个红盖
右边那个小孔,用个尖锐的东西一挑就开了

露出旋臂固定螺丝,取下这个螺丝,拿下旋臂就可以看到回力簧了

这个螺丝上的槽是没有专拆工具之前用小电磨磨出来的

现在有了专拆工具就方便多了,虾牌一出场立马搞定

回力簧随旋臂一起带出了

新簧和我改制的对比

转个角度

新簧特写,长点的卡位端朝里安装

防尘防噪橡胶圈

防尘胶圈缺口与外边的卡位端要对正

旋臂上有调整回力簧松紧的,也就是可以调整刹车手感

看,就是则面这个小内六棱

先把它全部拧出,这样好安装回力簧 ,装好旋臂,固定好螺丝

再调整这个小内六棱,调整回力簧的松紧,越往里拧,回力簧压得越紧,
回弹越厉害。

前边刹车器的回力簧也出现断裂现象了,还连着一半

马上就要断了

看来,回力簧和来令片一样 ,要换还是前后一起换掉的好。

至此,全篇完,谢谢欣赏,不尽之处欢迎跟帖探讨。

网友:
还来令片,原来就是闸皮呀!

网友:
经典线碟BB5.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求助贴,原来是讲作者是更换来令片的过程啊

网友:
竟然超额了
还没换过,先学习
偶就是觉得行程短和位置在中间不好调

网友:
拆解得详细,分享换来令片的经验。

网友A:
如果外边已经回弹到位,但来令片没回弹,是不是那个分离簧不行了?我的车子刹车过后,刹车那里就开始乱响

网友:
拆解得详细,有机会要试试换。

网友:
杨先生?第一张图下面忘打码了

网友:
性价比比较高的线碟。。BB7也不错。。。

网友:
楼主,快递单上有两个电话地址,只处理了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好仔细,学习备用,另外请教一下油压碟刹怎么保养,只管骑就没保养过。

网友:
你咋才来捏,恁早点发。俺早就系统地学习咧

网友:
BB5调到烦 刹车片老咣当  线碟还是BB7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边已经回弹到位,但来令片没回弹,是不是那个分离簧不行了?我的车子刹车过后,刹车那里就开始乱响 ...

首先卸下刹车线,看回不回,如果不回,再查回力簧是不是断了,分离簧是不是没劲了,可以用手往外掰开一些,或是刹车器里边脏了,需要打开进行清洗;如果卸下刹车线回了,那就是刹车线或刹车手柄的问题,刹车线和外套之间如果生锈或其他脏物堵塞了,线和外套之间摩擦力太大就会影响到来令片不回,刹车手柄上边也有回力簧,也需要查一下。
常见的是线与外套之间有脏物,阻力太大。

网友:
拆解得详细,拍的照片也很讲究,谢谢分享换来令片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