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vivo X7 PLUS 换充电接口

楼主(2019-09-29):
手机最近5天都是经常充电 充不上电,或者充电掉电,今天更是换了5条数据线也充不上电,电量掉到百分之17,判断尾插坏 或者电源芯片坏,理论上讲 电源芯片坏还可能伴随其他问题,但是这个手机一直自用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拆机测下

工具用普通螺丝刀,尾部2梅花螺丝,vivo是用心了 螺丝也是和机身颜色一样电镀上色的。

拆机吸盘 好久不搞机 吸盘依然给力 现在超薄机器基本是二合一 或者三合一去掉螺丝 直接吸盘分离

这个机器没拆没修 还有易碎贴

不用说上风枪焊台这个马云家撸的当时97元 最便宜数显

其实这里有一个坑,就是vivo在手机的接口上上了硬胶,除胶用了加热和刻刀,比较费力。

拿泥?接口不一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上机器打磨一下吧,触点高低不一,幸运的是备用件 铜针比较长可以弯曲加工

耐高温胶带隔绝以下,怕把其他的插头塑料件融化,

在引角上上点锡浆直接300度的吹一下,

还可以 ,测量下没有短路,

洗洗更健康去除一下残留的焊剂

吹下接头内的灰尘

可以装机了

网友A:
你这皮老虎不错呀!我做梦都想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皮老虎不错呀!我做梦都想要一个

京选  的皮吹 质量上乘 是普通价格3倍 最喜欢店铺的 镊子 比沈阳日系的还 精密

楼主:
普通防静电镊子 和国产日系标准的 手感绝逼不一样

网友B:
高手啊,这个也能换。华为mate10机子换这个尾插。,外面的人说我单纯的换一个尾插不行。最后只有拿到华为的售后。有一个小板,连尾插一起的1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个也能换。华为mate10机子换这个尾插。,外面的人说我单纯的换一个尾插不行。最后只有拿到华为的 ...

这样来说,不可更换电池的设计,加点胶水的一体结构,通过换电池可以多挣点服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这个也能换。华为mate10机子换这个尾插。,外面的人说我单纯的换一个尾插不行。最后只有拿到华为的 ...

确实 尾插小板都好几十元 ,好点的尾插 带编封装的才几毛钱,散装更便宜。售后就是太贵比较暴利,我这个数显风枪焊台才97元。锡浆6块,搞精密省的很。锡浆贴焊 搞F都可以 很顺手。

网友:
我的X7,天气热玩机,热得一B,温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曾有个手机也是想换尾插,结果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