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两个led灯板灯珠挺多的,没有捡到驱动器,怎么能点亮呢

楼主(2019-09-29):
板子挺大的,看着像是工地照明用的灯板这种灯板功率挺大的吧,大板子有1200led灯珠,具体型号不认识,直接用可调电源点不亮。

楼主:
这种灯板应该有100多瓦吧

网友A:
我觉得点亮电压可能有一百多付甚至更高,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点亮电压可能有一百多付甚至更高,猜的

不会是直接接市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直接接市电吧

当然不能,必须接恒流驱动,至于多大的电流就不确定了,可以上淘宝搜一下

网友B:
这种肯定是多串多并的,板子上应该会标,不过这驱动不好配啊,这灯得好几百瓦吧.

网友C:
确定灯板是好的吗?看着有些灯珠有黑点了,好灯板人家干嘛扔了,先弄个加热台换灯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灯板是好的吗?看着有些灯珠有黑点了,好灯板人家干嘛扔了,先弄个加热台换灯珠吧 ...

应该是好的吧,没发现有那种发黑的灯珠,加热台,越搞越大了,热风枪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肯定是多串多并的,板子上应该会标,不过这驱动不好配啊,这灯得好几百瓦吧. ...

看板子底下有两组接线,至少是两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灯板是好的吗?看着有些灯珠有黑点了,好灯板人家干嘛扔了,先弄个加热台换灯珠吧 ...

就那德行,灯珠很菜的那种。

网友:
上面不是标了吗? 6B50CX2:smile:

2组  6并50串,总共1200个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