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9-09-30):
第一次修打印机,现象是通电蓝色指示灯亮,但没任何反应。在网上找了一片,也跟着对电路测量电压24V有,324芯片5v也有。
但测电源板上的J203 J205这几个光电检测器电压只有0.7V左右,我想打印机在待机下这几个检测器插座应该有电吧?但我找了一片找不出这路电压是那里供电的。请问这机如何修?

网友:
传感器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找家7天无理由试试

楼主:
我看来电源板是没问题的。主要的是传感器那那里的电压哪里来的(我暂时找不到)。打印机都是通电要经过预热,复位的,但这机动都不动。 请问还有会修打印机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 或者主板有问题  先说说机器是怎么成这样的吧

楼主:
经过多日查找,找到了--是激光控制板(即在打印机中间那块板)。上面Q901这场管有3.3V左右(没了)。下面Q903场管5V左右(正常)。Q901是三极管Q909和Q906驱动就是这两个管质量差所致。网上说的通电没反应,只有蓝色灯亮。是24V偏低。我的打印机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