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人拆过这款电池吗

楼主(2019-09-30):
超威4812LT款,用了两年容量减了一半,拆开外壳里面还有一层防水包装,表面摸上去感觉有很多小坑像是电池架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18650的电芯还是软包大单体

网友:
应该是18650,看到电池架子了。不过不排除聚合物可能,,,,超威这缺德货经常搞聚合物

网友:
应该是聚合物的 我之前拆过

网友:
应该是单片12a的聚合物电池,应该有那么一两片容量低了 拆了 没几片拆机的换上,超威拆机足容的也就10几块钱一片

网友:
超威的板子貌似没均衡功能,新电池的时候问题不大,旧了之后,一致性变差,就会引起某些串充电不良,
放完电后,你打开看看,是哪串电压最低,补电试试看,还是不行就只有把咯一串给换掉了

网友:
这个电池太差劲,质量没有标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软包液态锂离子电池,稍微好点的应该有点泄压用的钢印纹。硬壳的电池结构更好些,有泄压阀和断电阀。

网友:
虽然很差,,但人家敢保修2年的,,同事的一款电池用了1年多坏了还找商家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