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都自带底数?不插表笔数字也在不停跳动

楼主(2019-09-30):
不插笔开机几个档都有底数还不停浮动
卖表的说这是福禄克的正常表演
[额]

网友A:
正常的,其它表你没留意?

你的第一张图片比289和87V好的不要太多

网友:
据说是太灵敏了,测量的时候就不会跳动了,很快就能稳定下来。
我的表笔放在桌子上时和手拿着它时,表上的读数都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测量时就很稳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可能温度 湿度有关?我刚刚看了我的17b  也是这样

网友B:
这个是山寨的吧?福禄克中文商标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其它表你没留意?

你的第一张图片比289和87V好的不要太多

手里就一个ut33b+。没用过福禄克

楼主:
京东福禄克自营

楼主:
表哥。我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山寨的吧?福禄克中文商标的没见过。

低端国产福禄克。正版中文标示,听说是为了增强中国人认同感。
老外中文化
国货国际化(国货精品优利德一个汉字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哥。我服你了。

我想成111 了!  10年前15B才200

网友:
这是正常的,手持数字表电压档输入阻抗10兆欧左右,有的毫伏档甚至更高,对外界emi比指针表敏感得多,这是好事说明灵敏度高,只要短接后不超过1个字就没问题

网友:
万用表机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自动档的都有一点底数。

网友:
这就是好表的特征

网友:
一款不稳定的表,有内伤修都没法修,赶紧低价出了。回点血。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不必多滤, 主要是用来测量,测量时它不跳就正常了

网友:
胜利vc70c直流电压档底数比这还大, 几百mv, 测量不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