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R 型变压器

楼主(2019-09-30):
220V变165V左右,不知功率多在!

先把皮去了

两个绕组串的

问题来了,如果想重绕线,怎么拆开??看了半天,无从下手!

把点焊的外重铁皮拆了个头,也搞不开,放弃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拆开?铁芯是拆不开的,两个线圈骨架可以旋转,直接绕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大功率看边上数字是260,当然实际功率要小,
重绕很简单,转动骨架直接绕

网友:
以前做工控用的挺多,380/220经R变压器后转换成220V,给plc和其它的什么供电;现在做工控啥都省,只要能工作......

网友:
铁芯拆了不能还原,那就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开?铁芯是拆不开的,两个线圈骨架可以旋转,直接绕就可以了! ...

想改电压,看来是没戏了,不好搞!

网友C:
R型变压器是先把铁心绕好成型,然后把两个线圈骨架安上去(每个都是分两半的),最后再用机器转动骨架把线圈绕上去,因此可以自动生产而又能保持铁心的连续性,能量效率高,但因为铁心的铁片形状复杂连续长度很长而且需要比较薄和柔软所以铁心的成本比较高。

你要拆线圈或者重绕线圈只需要反方向转动线圈骨架即可。不过骨架可能已经用胶固定了还需要把先胶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看边上数字是260,当然实际功率要小,
重绕很简单,转动骨架直接绕

好像有清漆,转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清漆,转不了!

加热到漆软化就可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R型变压器是先把铁心绕好成型,然后把两个线圈骨架安上去(每个都是分两半的),最后再用机器转动骨架把线 ...

现在明白它的结构了,多谢!不过拆它太难了,我又找一个环牛,应该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明白它的结构了,多谢!不过拆它太难了,我又找一个环牛,应该好改,
...

环牛和R牛手工都绕过,还是觉得饶R牛简单转动骨架就行很轻松,就是记圈数麻烦点。
环牛要穿绕,圈数少还好,多就痛苦了还要先预算好长度。

网友(2020-01-07):
R牛骨架是可以旋转的,重绕计数要准确,两个绕组一致性要求较高,有机器会比较方便,手工麻烦一些

网友:
这铁芯拆散过就废掉了,业余条件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开?铁芯是拆不开的,两个线圈骨架可以旋转,直接绕就可以了! ...

完全正确!

网友:
R型变压器,在变压器里漏磁小,效率高,是难得的宝贝。

网友(2023-05-05):
有个R牛,学习一下,准备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