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贴主板散热装置

楼主(2019-09-30):
想加装南桥散热装置,但是某宝上没有找到,求助大家,访东从哪里卖的到。

楼主:
最后图中黑色焊接在主板的那个东东,可以挂钩散热片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先焊接两个固定环。建议直接用废旧主板上的南桥散热片,用3M黑色导热双面贴粘就行了,一定要3M正品的

网友:
买个大小合适的散热器,再买个带粘性的硅脂,直接粘上就行了,2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B:
这种联想G41主板我修多了,坏并不是因为热,不用加散热器的

网友C:
搞个大小合适的铝散热片就行,用导热硅胶一粘,等胶固化了就ok了,改造路由器的店里大都有卖的,导热硅胶进口的5克也就几元钱而已,南桥发热不厉害的,随便搞下

网友:
不怕吵的话,加个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联想G41主板我修多了,坏并不是因为热,不用加散热器的

用手摸它不敢过20秒,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大小合适的铝散热片就行,用导热硅胶一粘,等胶固化了就ok了,改造路由器的店里大都有卖的,导热硅胶进 ...

怕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先焊接两个固定环。建议直接用废旧主板上的南桥散热片,用3M黑色导热双面贴粘就行了,一定要 ...

怕粘不住,才想到焊接上,其实有预留位置,不过出厂时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联想G41主板我修多了,坏并不是因为热,不用加散热器的

手里十多个都是南桥坏的,你说是质量不行,我以为散热不行,长期高温造成的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十多个都是南桥坏的,你说是质量不行,我以为散热不行,长期高温造成的损坏 ...

相信我,没必要的,见过好多有散热器的坏的,没散热器的也有好多用了10年的

网友:
自己用铜丝或铁丝做一个U形勾就行了

网友:
加个小风扇最简单

网友:
用导热硅胶粘的那种散热片,这种没挂钩没螺丝孔的都是直粘的

网友:
G41好像是精英代工的板子吧。它的问题不是元件坏,是pcb问题。造成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摸它不敢过20秒,烫手

G41的南桥本来就是耐热的,你看品牌机全都是裸露的,还不照样是好好的?

网友:
直接把散热片粘接到IC上是比较作死的,特别是比较大的散热片。
大的散热片会给IC增加额外应力,增加IC虚焊的可能。特别是有振动时。
所以如果原设计需要给IC散热,必然是使用某种夹持装置把散热片压到到主板的芯片上,承受应力的是夹持装置,而不是芯片的引脚。

网友:
自己用铜线做两个个挂钩焊接到主板上预留的位置上去,然后找一段室外光缆中的钢线,压在散热片上,钢线两端钩在焊接的挂钩上即可。
品牌机南桥没散热片,一定是它抗得住,不要太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摸它不敢过20秒,烫手

20秒,嗯.......,我的z77怕是坚持不了了10秒,还有散热片,坚挺6,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