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刹车,都在说碟刹好,那就改个碟刹

楼主(2019-09-30):
那么问题又来了,老的刹车杆子怎么拆除?正转?反转?柠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下雨了,亏得起的早

网友:
那个刹车杆子留着吧,还可以以后加东西。如果锯掉的话, 那创面还得处理

网友:
那个避震竿是不是拆到漏油了

楼主:
洗一下,看看还不错

网友:
碟刹要双向的才爽, 线刹这个太一般了。调整麻烦,。不如原来刹车

网友:
逆时针方向卸掉

网友:
先喷WD40等会,在刹车柱螺纹孔里面拧个螺丝敲两下,再拆就好下来了

网友(2023-04-16):
我的680没有后碟刹座

网友:
为了碟刹,楼主是十八般武器全上了!

网友:
逆时针拆螺丝,但是这个已经是绣成一体了。喷点wd40敲敲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