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庆祝70年国庆,70图图解27年前的3PA-100型电磁往复式剃须刀

楼主(2019-09-30):
明天就放假了,预祝大家国庆快乐!玩好今年最后的假期
为庆祝兔子70年国庆,看偶用70多张图来详细图解1992年出产型号为3PA-100的电磁往复式剃须刀(好长!)

这是偶多年前的收藏品,可惜刀网破了,所以偶也没感受过
因鬓角刀头连杆掉进去了,所以就拆开打理一下

惯例先上外观

体积不小了,与数码之家22合一对比

外表只有这个长标记,应该是型号

刀头侧

右侧开关

左侧

底部
127V不知道是哪国的电压

可惜刀网破了

开拆啦
卸下刀网组件,内部情况如下

刀网组件内侧

沉重的壳子竟然是金属的
刮一下,不是锌合金,又不像铸铝

刀网四角是这样卡的

再看刀网组件遮挡的机身
右侧标记
1992年准确说来应该是开模时间

中间是鬓角刀头传动轴

左侧标记和一字螺丝

另一面只有电源规格标记
看频率应该还是欧亚大陆上用的

再来看刀头
金属压铸工艺,刀片是嵌在底座上的

拆螺丝
还有螺纹胶呢

开壳了

掉出来的鬓角传送滑片

原本装在壳子这个位置,和开关帽联动

露出的另一面

上推卡在刀头的轴上

图多,楼下继续

楼主:
里面是这样分布的

芯子

上部纯机械结构
振锤、支架、弹簧等等

侧面看

定位销钉来个特写

换角度再看

中部是线圈和铁芯

线圈引脚为弹片连接,非焊接

下部包括电源插座、电压切换及开关

模式开关帽

电源开关是这样的

拨到最下端的OFF,塑料隔开弹片,电源不通

上推,金属片连接两弹片,电源接通

再看盖子

模式开关和鬓角刀头连杆是这样配合的

推到最上面就连接刀头上的振动杆和鬓角刀头

继续看下部
电源插座

还有个固定卡片,可以防止电源线脱出

中间是壳子两半的固定螺丝

看出来是怎么固定的了么?

这边是电压选择开关

楼下继续拆

楼主:
底面还有块电路板

拆掉线圈中间的固定螺丝下面还有个垫片

形状也特殊,像燕尾,作用后述

芯子可以拿出来了

一体的,看侧面

U型电磁铁,俩线圈产生的磁场只能是串联的

线圈架在铁芯上是活动的

所以前面那个燕尾垫片就是用来限位
把俩线圈架先上顶,避免活动

剩下的壳子

还有底部的板子

卡槽的,有软胶粘
可以直接拔出来

壳子里就没啥了

再看板子

外侧大部分都有塑料遮盖

电压选择开关用用铜片热铆在PCB上,就不拆了

线圈连接脚是铆钉焊在PCB上的

塑料片不好无损拆,算了

电源开关弹片座

最后看壳子
底壳很厚实,模具设计也算精细

刀网组件固定件

上壳

全家福
零件不少哈如果把支架什么的全拆完,估计零件有50个以上

楼下进行原理分析

楼主:
以下测试分析一下这个剃须刀的动力原理
测试两档线圈接法

这个比较枯燥,有毅力的坛友具体看图
不愿烦的直接看最后的原理图

手绘记录

拆完回装
装好的鬓角连杆伸缩自如

推上去和刀网组件在这里配合

最后通电看下效果
老当益壮,抖起来真够劲

最后上电磁式剃须刀原理
本质和老式理发器一样

其实偶也不知道它是正式叫法,为和现代电动机驱动的剃须刀区别,就叫电磁式吧

这个剃须刀除了线圈,基本上就是纯机械结构,用料也很扎实(重量估计有半斤),所以放这么久没维护都还能用
估计等它70岁也还能老当益壮,只是刀网没法解决了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最后祝愿偶们民族大家庭千秋万代、繁荣昌盛!小家庭天天向上、日日快乐!
(偶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嗯,一定是昨天没睡好)

43楼有坛友上传的完整外观图

网友A:
哈哈,元首你竟敢说什么兔子,建议拉出去弹 JJ 70下!

网友B:
以前的东西真牛,换下刀网继续用

网友:
傻大笨粗是老毛子货的特点

网友:
这标题我不喜欢!!

网友:
竟然是直接插电的

网友:
 使用时间过长刀网来回摩擦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东西真牛,换下刀网继续用

刀网恐怕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测试分析一下这个剃须刀的动力原理
测试两档线圈接法

这做工还真是不错。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真正学到了不少知识,元首发帖子的认真劲真没法说!

国庆节日到,祝楼主和论坛里的朋友节日快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元首你竟敢说什么兔子,建议拉出去弹 JJ 70下!

兔子、兔子、兔子!
偶们都是爱好和平、3窟、骄傲的兔子!
如果能占满太阳下的全部草场,那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兔子、兔子!
偶们都是爱好和平、3窟、骄傲的兔子!
如果能占满太阳下的全部草场,那就更好了 ...

哈哈,元首原来是个兔子啊

网友:
刀网可以自己买类似的改  可以传承的剃须刀

网友:
这是俄罗斯出的,我记得N年前有位作家叫原野,蒙古族,大胡子,在篇小文中听到过荷日德的产品都在其胡子前败下阵来,直到找到了俄罗斯的电动剃须刀云云,我也是大胡子,不过还没到一般剃须刀刮不动的程度,看到后我也一直想弄一个,直到在一朋友处试了一回他的,觉得还算好用,就是粗糙了些,楼主这个应该是俄制里面非常精致的了

网友:
和电铃差不多结构。

网友:
没见过,这是哪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