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品胜Pisen WPR003N 300M 音乐云路由 折腾+刷机+拆解

楼主(2019-09-30):
一直以为,到手后都还以为这东东是个:充电宝+路由器+内置交流电源及插头+音频串流的的方案。 还一直在车友群里宣传。。我说什么功能都不用, 品胜的充电宝和充头也是神器和信仰啊

昨天出门前开机, 开了一下午, 回来都还也以为这东东可以当充电宝用。。新的要先充电。。

所以, 自以为这东东这个价位到手, 简直就是赚得不要不要的。。。赚翻天了。。

然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带充头+Athros 9341的路由器方案!

特色还是有!它有独立的有线wan口和lan口, 也有usb接口。。还支持音频串流,有模拟音频输出

品胜的模具和做工, 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平,

然而品胜的官方固件,只能算小学生的水平。。(夸张的说法)

如果这里面加块电池, 增加一个充电宝的功能。。应该不会库存一堆!  早知道这东东没有电池, 没有充电宝的功能, 多少钱我都不感兴趣。。家里各种时代的路由器都有。。随便打听一下,亲戚或邻居家的不支持5G的旧货,肯定能收一大把。。

官方的固件, smb服务的兼容性做得很糟糕,和dm的airdisk  , 联想的小闲,日本品牌radius 的RW-WPS01, 金士顿的魔宝莱3代....... 和这些真心是没办法比, 差得不是一点点。。。对手是博士级的水平。。品胜这个云路由小学

插个读卡器+32G,根本没反应。。用16G的u盘, 要在web界面里手工挂载。。还不一定点一次就行

win10下用anonymous帐号可以正常使用, 但pisen这个帐号不行, 安卓下ES能发现却进不了。。不过安卓下的vlc可以发现和正常使用

悲催的是ios,  documents 能发现, 手工配置能点到第一层目录。。中文乱码, 再点就提示出错。。VLC能发现但用不了

所以果断破解telnet 密码后刷机找希望:

刷后才知道上了一条不归路:

折腾来折腾去, 指示灯都不亮了。。但外接micro能开机,说明内置电源挂了。。内置电源拆下来, 装上了事。。反正可以外接供电。。。品胜的摸具和做工真的是一流, 只可惜软件方面不行。。

楼主:
运气不好 , 搞了一个不稳定的。。 ping太不稳定了。。晚天固件都传不上去。。。今天早上趁芯片是凉快的。。赶紧通电, 把固件上传成功。。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 目前开源的固件, windows  smb服务支持得如何?  稳定性和兼容性?哪个型号支持得最好?

我的netgear一直官方固件, 挂一个1T的硬盘, 稳得一批。。  ios  android  windows 三大平台, 从没遇到过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A:
最后刷了什么固件 op lede 好像都是一样 也稳定  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刷了什么固件 op lede 好像都是一样 也稳定  耍过

昨天货到,先开了一下午的机, 再折腾, 到breed界面后, 丢包越来越严重。。网页都刷不开,固定上传不了。然后就不亮灯了。。拆开发现内置电源挂了。。

今天早上用外接电源上传。。用breed 刷了一个鬼石的固件。。。又发现稳得一批。。。

那么问题来了, 楼上用的固件, 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品胜Pisen WPR003N 300M 音乐云路由

网友:
以前品胜有一些三串锂电池组充电宝的方案,接万转服务器拆机风扇,好于任何充电风扇。顺便楼主的文件管理器,换成rootexplore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品胜有一些三传锂电池组充电宝的方案,接万转服务器拆机风扇,好于任何充电风扇。顺便楼主的文件管理器 ...

安卓解决方法多,  ios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卓解决方法多,  ios麻烦

确实是,主要苹果的设备都是高端路子,我肯定觉得贵不想买了,大概一部苹果手机能买两三部低端Android手机,顺便软件安装得要注册官方的苹果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主要苹果的设备都是高端路子,我肯定觉得贵不想买了,大概一部苹果手机能买两三部低端Android手 ...

我这个属于半翻车。。不清楚为什么昨天电源会烧。。。现在外接电源稳得一批!

N年前, 照教程用ubuntu server版架过一个x86的smb, 放在办公室共享文件, 很方便。。当然权限和规则搞得很简单

现在这个品胜, 刷了wrt ..折腾了一下samb ..   ssh上去, opkg安装samba服务。  再改配制, samba服务能启动。还有一堆东西。。u盘自动挂载, 字符集之类的。。wrt的资源还是不如pc版的linux 多。。wrt还是很有意思的。。简单了解一下。。不打算深入折腾了。。

wrt对我来说, 最大的意义就是没有linux的情况下。。ssh上去还可以摸一下linux。。

网友:
Telnet密码多少

楼主:
很简单, 路由器里恢复预先做好的配置文件, 就破解了,教程在这里, 全套工具, 固件也有: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997778-1-1.html

楼主:
新固件刷完之前, 耗电量很大, 建议外接一个2A+的充头。。。自带电源有可能供不上电。。导致刷机过程丢包严重。。刷完新固件后, 就稳得一批。。

我的刷机过程中自带电源就挂科了。。

网友C:
TTL过程有教程吗?手头有个坏掉的,忘记怎么折腾坏的了,想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过程有教程吗?手头有个坏掉的,忘记怎么折腾坏的了,想试试看

这东东,我估计刷机时发热量大, 最好外接一个2A+的充头给它供电。。我的刷完 breed,电源就半挂了。。网页都打不开。。芯片烫手。。。。本来打算扔了的。。

都已经打算用它的壳子把联想的小闲的板子装进去。。。

我第二天早上趁芯片是凉的,速度将瑰石固件上传。。上传后发现稳得一批

AR9341 同芯片方案, tty接线应该一样吧? 这个就没研究过了

楼主:
带充头+Athros 9341的路由器方案,   TP的TL-W7系应该有同方案的。。好像TP这个系列的闪存小。。同型不同配的坑货很多

同型不同配, TP这点很坑

网友D:
我和你一样,到手就刷砖了,断电前还ping过了,一切正常,结果砖头了,目前准备上编程器了,但是电源正常,其他方式供电也试过,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的,一头雾水。

网友E:
我做了一个整合帖子,刷breed教程  +我试过的可以用的wpr003n 9341的固件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390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一样,到手就刷砖了,断电前还ping过了,一切正常,结果砖头了,目前准备上编程器了,但是电源正常, ...

我的差点翻车, 却又救过来了, 不过电源挂了, 我干脆把它的电源拆了,  不支持快充的充头, 我手上好几个。。不影响。。

真的没明白, 为何一刷到breed就ping掉包严重。。刷完固件后却又稳得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一个整合帖子,刷breed教程  +我试过的可以用的wpr003n 9341的固件
https://www.right.com.cn/f ...

感谢!刷了你介绍的 ,由IDSSC制作的tiny V8 usb :
smb服务在安卓上正常, 水果手机上vlc正常, documents不正常, 但ios版ES却可以正常使用。。
基本堪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