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熊猫T09收音机加装锂电池充放电组件

楼主(2019-09-30):
前几天买了T09,打电话告诉了太后,太后很高兴的问能否拿到工地去听,我说当然可以。太后很高兴。。。
这个年代,干电池伤不起,于是动手先画充放电保护板。就是充电芯片加低压保护,立即动手画了一块PCB,俺的设计是4.2V 2A充电,3.4V低电自动断电。这样就能很好的保护锂电池。

先补上一张正脸照,免得再次被K

全球第一块T09电池窒专用充放电保护板终于装到了电池窒内,两个3.7V 3300MA的聚合物锂电并联。

为了方便太后使用,用上了双色指示灯,充电时是红色。不充时是蓝色。低电断电后蓝灯熄灭。还有,为了方便从外部供电,再打胶固定了一个USB座子作电源输入。电池低压保护输出直接并联干电池的正负极,这样插入原配的220V电源线,就会断开电池供电。相当完美的设计

这是组装后的图。木有其它工具,是用烙铁顺手高温开孔的,USB孔不够帅。在背后的,也不需要完美

最后充满电,播放MP3测试,音量开到一半,三天播放总时间大于20小时,感觉已经满足太后的要求了。。。

网友A:
就怕望后一倒,啪,这个USB口就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望后一倒,啪,这个USB口就折断了

后盖打胶的周围用烙铁搞了很多高低不平的胶点的,这样打胶后很牢固,20次推倒测试,还没掉呢,最主要USB充电线很软,T 09机身轻,所以你的担扰我早有预防

网友(2019-12-16):
这个收音机调台距离很宽,想把它改装成高灵敏度收音机。

网友:
开孔真是难看,还不如用公头烧红了直接烫

网友:
谢谢分享,很漂亮的收音机

网友B:
这些老东西都少了,不容易碰到,改的不错,

网友(2020-01-19):
好手艺,这个机器,不如德生新出的309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B:
这些老东西都少了,不容易碰到,改的不错,

不懂这些,但是感觉是老东西就不要去改他,留着收藏,如果非要用,不要破坏着改

网友(2022-05-25):
这收音机收放效果怎样?

网友:
咋不整个C口装上去

网友:
这个 专用充放电保护板不错

网友(2024-05-17):
朋友,这个专用充放电保护板是自己打板做的吗?是否有多余的出售?

网友(2025-03-20):
把这个充电指示灯放到前面喇叭附近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种模块充电时,使用收音机MW波段会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