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来生锈的锂电池居然修复成功

楼主(2019-09-30):
方法
电极除锈直到电压不为0 使电极可以导电
放在傻充里充满
容量还有几百ma/h

楼主:
修复后的电池放小风扇可以转 能用了

网友:
几百毫安够干嘛的

网友:
我这还有一堆几百mah的电芯呢。

网友:
还是扔了算了....充电时间大于使用时间

网友(2024-05-07):
除锈是用砂纸磨还是怎么整啊?

网友:
看得见的地方生锈问题不大 就怕里面生锈

网友:
也有几节这样的电池,电量很低了。

网友:
电量很低了,没什么用!

网友:
内阻太大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