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某帆电车中控锁不能控制,虚心交流学习

楼主(2019-09-30):
电车中控锁不能控,售后开狮口,自认动手能力可以,自己医治

准备拆内衬

准备拆内衬

拆除内衬后,里边布局

拆除内衬后,里边布局

这是电动门窗升降电机

这是电动门窗升降电机

拔线准备拆锁门电机

拔线准备拆锁门电机

就是那个黑色的

就是那个黑色的

就是它

就是它

电机劲大把弹簧怼断了

电机劲大把弹簧怼断了

电机也坏掉,都果断更换

电机也坏掉,都果断更换

网友:
我的天哪,里面这毛样啊,做工真不咋地啊

楼主:
原路回装,正常使用

网友:
国产通病~大体可以细节不敢看

网友:
好像和老款QQ车一样

网友:
这个简单 找东西加工一个弹簧就行了 或者汽配城买通用枪机打两个眼找位置改装下就好

网友(2020-01-30):
扭簧不好找,基本都是非标的。电机还好找。修一修还可以用。

网友:
这做工真心没眼看

网友:
弹簧不装可用?这弹簧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2020-04-14):
换总成。。。这工艺,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