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哈哈,闲着没事,7百元买了个大玩具,渝虎3kw发电机

楼主(2019-09-30):
闲着没事,闲鱼上7百元买了个3kw发电机,手拉的。
比花四五百元网上买个微型发电机好玩多了。
就是体积稍微有点点大。
一拉就着。
成色还可以。
也不知道有啥用,哈哈就是喜欢买着玩。
工具控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没算一下一度电多少钱?

网友A:
不明白,国内用的,为什么用美标的插座,

网友B:
想想拿来干嘛?发电肯定划不来。

网友C:
这个工具不错啊     对于应急用    完美

汽油还是采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不错啊     对于应急用    完美

汽油还是采油啊?

汽油,四冲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拿来干嘛?发电肯定划不来。

没事,拉起来听听响而已。闻闻油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国内用的,为什么用美标的插座,

和出口无关,发电机都是专用插头,自己接线

网友D:
汽油的啊,要是柴油是不是用起来油便宜点?

网友:
果然会玩,真是个大玩具了,有地方的话也能折腾一个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的啊,要是柴油是不是用起来油便宜点?

柴油机组没有这么小,都是5/6千瓦起吧,柴油肯定发电的话便宜经济。但是柴油机同功率比汽油机贵

网友E:
用这玩意加油不好加,加油站加油不加在车里都是要登记,还要开单位证明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玩意加油不好加,加油站加油不加在车里都是要登记,还要开单位证明啥的 ...

不是问题,加在汽车油箱里面,在拿个软管吸出来就行了。

网友F:
500买了个5KW的  本来两个只要了一个

网友G:
买个坦克,放在停车位上多牛。

网友:
想提高利用率的话,买个纯电动汽车把这货放到车里给汽车充电吧。再在车厢上开个加油孔,去加油站加油就没有麻烦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题,加在汽车油箱里面,在拿个软管吸出来就行了。

现在啥车还能伸个油管进油箱把油吸出来?伸都伸不进去。我那无牌摩托想搞点汽油麻烦的要死,还要从发动机油管才能放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啥车还能伸个油管进油箱把油吸出来?伸都伸不进去。我那无牌摩托想搞点汽油麻烦的要死,还要从发动机 ...

嗯,我试过有的车可以,有的不行,伸不进去,一个管路长,很有可能里面有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坦克,放在停车位上多牛。

有创意有想法,我要是住俄罗斯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买了个5KW的  本来两个只要了一个

价格不错,好重,我这个都觉得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