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硬盘转接线硬盘盒等,请教聚合物钽MLCC失效后果的问题

楼主(2019-09-30):
昨天发现有一个2.5寸的机械硬盘异响,但是HDtune显示无问题,使用也正常,感觉不是很对,记得以前在论坛上看过帖子,硬盘盒质量不好伤硬盘,于是晚上拆了所有的硬盘相关的东西,硬盘转接线,硬盘盒,硬盘延长线,光驱位硬盘盒。主要是想加几个滤波电容加强一下供电。

硬盘转接线 硬盘盒都是it-CEO的,转接线能上3.5寸的盘,所以有外接电源口,这个接口是小直径的插上去晃晃荡荡,焊了两根线接了5.5 2.1的头,结实了。正面照,输出只有可怜的三个小MLCC,容量10UF,5V两,12V一个,自己加了固态,5V加100UF的,12V加270UF。背面忘记拍了,主控是IS621。

硬盘盒是USB供电,也是2只MLCC,容量22UF一只。打算加电容,但是空间小只能贴片。实验加了一只尺寸大点的,可以安放。

光驱位硬盘盒没啥可说的就是接线直连,也是空间小只能贴片。有一个本身有一粒电容,是可怕的氧化锰钽电容,47UF,要是响了连硬盘带主板一起完蛋。前不久做耳放的时候响过一个330UF的钽电容,威力惊人,幸好当时去插插头没凑上去。这是残骸,

这玩意响了直接短路,要是输出端没有保护会一起挂掉。

这个硬盘延长线是狗日的神船K610D的主硬盘位接线,这么长的线居然连个电容也没有,自己加,破壳的话有一定空间,可以上小固态。

现在主要纠结于滤波电容的选择,是加100UF的贴片陶瓷还是聚合物钽,淘宝上翻了很久,100UF 10V的聚合物钽1块3一颗,100UF 50V的贴片陶瓷价格混乱,有几毛的有1块多的有几块的,不知道咋回事。想请教下坛友百度到的信息都是聚合物钽比氧化锰钽安全不会响,但是失效是什么情况?会短路吗?贴片陶瓷会短路吗?要不要加保险丝?

网友A:
最后那条线是笔记本硬盘转接线..加电容干啥啊....顺便我想起一个淘宝号称pcie改善供电的,一个板子上装各种电容,上百个,密密麻麻的,大的小的...

网友:
同加电容爱好者表示关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条线是笔记本硬盘转接线..加电容干啥啊....顺便我想起一个淘宝号称pcie改善供电的,一个板子上装各种 ...

这么说其他都没必要加啊,走线还更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其他都没必要加啊,走线还更短。

其他的是usb转接,电脑usb很多不合规格电压电流不足,加了没什么问题,可最后那个转接主板上已经预留好了硬盘的供电了,加了没什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是usb转接,电脑usb很多不合规格电压电流不足,加了没什么问题,可最后那个转接主板上已经预留好了硬 ...

只有硬盘盒没有外接供电,转接线是有外部电源的。光驱位转接盒是光驱的供电。一般的笔记本主硬盘接口都是直接焊在主板上,和供电走线很短,这个是控制成本用软线连接,距离远不说还有两个接触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硬盘盒没有外接供电,转接线是有外部电源的。光驱位转接盒是光驱的供电。一般的笔记本主硬盘接口都是 ...

我觉得加电容就是针对机械硬盘启停时候大电流问题,大电流+usb供电不足用电容辅助一下挺正常,主板上那条转接线就没必要加电容了吧,主板肯定会预留好足够的供电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加电容就是针对机械硬盘启停时候大电流问题,大电流+usb供电不足用电容辅助一下挺正常,主板上那条转 ...

哦,谢谢回复。还是想问聚合物钽失效是什么情况,百度到好像贴片陶瓷失效一般是开路,但是因为受力也会存在短路的情况。

楼主:
顶上去,万能的坛友呢?

网友B:
我觉得你优先考虑是线的问题,因为这些硬盘盒板子基本是公版用料,你买30块的和20块相同主控的话其实板型都差不多,元件也是一样的,除非特别注明
硬盘盒比较好缩水的地方就是线,劣质线和好的线差价有好几块,成本从这里压缩,例如英菲克,买了这个硬盘盒觉得速度有问题的,可以换一根好的USB3.0的公对公线,一下子就解决了

另外这段时间有两家店几毛钱包邮卖电容,进口电解,台产固态……撸了快一百多个了,每天马云红包不要钱买一大堆,进口电解那个加运费了,固态那个好像还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优先考虑是线的问题,因为这些硬盘盒板子基本是公版用料,你买30块的和20块相同主控的话其实板型都 ...

多谢回复。转接线有外接电源,可能接口不好是个原因,这个更多接3.5的盘,2.5接的次数少,现在改了5.5 2.1的接口了。盒子的USB数据线接空母口测了电阻,0.4欧以内,应该没问题,有没有可能笔记本的USB3.0接口松了电压不稳?

几毛包邮的电容能给个链接不,多谢老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转接线有外接电源,可能接口不好是个原因,这个更多接3.5的盘,2.5接的次数少,现在改了5.5 2. ...

直接搜固态电容,价格低到高,包邮,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