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认识这个的吗

楼主(2019-09-30):
据说是史丹利澳大利亚子公司, 咸鱼捡的漏。拆开里面新净,就没再往下拆。

网友A:
听说外国都是扔垃圾桶里,你捡走还给你钱呢!

网友B:
里面太山寨了,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得为原装的为啥没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外国都是扔垃圾桶里,你捡走还给你钱呢!

没办法,没有大佬你有钱,只能用洋垃圾。

网友C:
原来被你买了,我收藏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被你买了,我收藏很久了!

确实很新, 基本没用过。老板说就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太山寨了,

怎么山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太山寨了,

得伟的电池就这个样子的  里面就识别电阻和温控探头  只要电芯没问题其他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