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老古董诺基亚7250用新型SIM卡会显示“输入限制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30):
前两天从家里翻出了NOKIA 7250这款老古董诺基亚7250手机,结果在插上4G SIM卡后会出现如下的提示:

无论是输入00000,还是12345都无效,关键是从未设置过该限制码,但我换上特别老的移动2G SIM卡后能正常开机并进入系统,还能看到保密项和PIN码保护我全是关掉的,而且保密码默认就是12345(这里要的是限制码):

经过多次测试,我发现只要是新型的SIM卡如4G卡或者其它的类型,在7250开机后都会提示要求输入限制码:

这两天我在网上大量搜索,发现有不少NOKIA老机用户在换SIM卡后出现这种问题,其间我尝试过各种默认码,到Google外站搜索,用IMEI算出解网络锁码、MasterCode万能码的方式试图来解开限制码,统统失败。

所以,现在只能认定这个问题与SIM卡相关,其间我插入过一个带有PIN码的4G手机卡,开机后手机还是会先提示我输入PIN,输入正确后,又跳到了让输入限制码的界面,证明SIM卡的功能是起效的。

特此请教各位论坛的高手,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此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在您插入新的 SIM 卡时,如果设备显示“输入限制码”,这意味着您的设备已被锁定为使用某个运营商的网络,并且无法接受来自其他运营商的 SIM 卡。 请与您的网络运营商或服务提供商联系以获得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您插入新的 SIM 卡时,如果设备显示“输入限制码”,这意味着您的设备已被锁定为使用某个运营商的网络, ...

测试的SIM卡无论是4G卡还是2G的 都是移动的卡,与此无关。

网友B:
估计是4G卡已经不支持老式2G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4G卡已经不支持老式2G手机了

其间我还试过一张 不是4G卡的,老中国移动神州行SIM卡,这种卡的触点也是大的,插上也不行

现在能否继续使用我是不抱希望了,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的老诺基亚我设置了换卡锁 密码早都忘了 尝试了网上的办法都没有解开

网友C:
拿着老手机,去移动申请一张2G专用卡,也许就行了。但是网络运营商都在计划拆除2G网,估计不能给你办。

网友:
可能是4G卡里面的加密方式跟2G卡加密不一样!

网友D:
估计就是锁网的,换了4G卡它认不了,就认为是换了运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着老手机,去移动申请一张2G专用卡,也许就行了。但是网络运营商都在计划拆除2G网,估计不能给你办。 ...

关键是 这张卡我依然还想保留4G SIM卡,因为有时会换回别的4G手机上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就是锁网的,换了4G卡它认不了,就认为是换了运营商.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随便弄个支持4G的手机用吧,这个诺鸡鸭留着砸核桃吧

网友(2022-07-20):
估计手机要刷下机,系统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