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爱(SOAIY)S68蓝牙音箱残体

楼主(2019-09-30):
拆开电路板才看到型号,只捡到这些,2高音1低音1电池和箱体不见了。
USB电源口供电,小电源带不起,开大声会死机。没时间了,放假回来后试试从电池端口供电。
做工不错,无极电阻和灯光好喜欢,还有温度计。
JL(杰理)AC1843查不到资料,应该是蓝牙模块。
JRC4558D:低噪声双运算放大器。

MIX3805:高效率、无滤波器F类音频放大器。
MIX2808:高效率、无滤波器13W单声道F类音频 功率放大器。
YC3502:?

无极电阻

灯光效果不错

某宝复原图

网友:
某宝2百多大洋,本来想买个听听的

网友:
我看外形创意值钱,用料还行好像有蓝牙音箱模式。

网友(2019-12-10):
音箱还能用吗?

网友:
索爱音箱是个坑千万不要上当了,连线音箱只能说还行,蓝牙音箱千万不要买,一开始感觉非常不错,但是有个前提电池要好,诸位小伙伴请听好了,他们的电池不行、电池不行、电池不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想换电池没有售后,没有开箱的地方,没有配件,整个三无产品。想要自己换电池话,你要把音箱的整个侧面,拿锯子锯开,再用棍撬开链接的地方。啊........我崩溃了,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一堆垃圾了

网友A(2020-06-12):
楼主,我的充电口旁边的一个黑色芯片烧了,问一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或者告诉我主板的型号也行

网友B:
这个品牌还能活到现在,也算是转型成功了。其他的vcd厂都早熄火了

网友:
拆掉当个时钟用也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还能活到现在,也算是转型成功了。其他的vcd厂都早熄火了

和索尼爱立信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索尼爱立信没关系了。

这个本来就不是索尼爱立信合资那个啊!是广州花都原来一个vcd厂家当年注册了这个牌子来操作,在业内都知道的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还能活到现在,也算是转型成功了。其他的vcd厂都早熄火了

靠电竞续了一波

网友D(2022-08-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充电口旁边的一个黑色芯片烧了,问一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或者告诉我主板的型号也行 ...

JH5300
这个芯片就是你图上箭头标的不过你要是没有热风枪的话拆这个芯片会让你直接崩溃

网友:
JH5300你图片上带着大箭头的的那个芯片型号

网友:
我有个索爱sh25,感觉不咋地

网友:
奇形怪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JH5300
这个芯片就是你图上箭头标的不过你要是没有热风枪的话拆这个芯片会让你直接崩溃 ...

找了个datasheet,果然靠烙铁是不行的。

网友:
造型还挺唬人

网友:
自己配喇叭,到时能用了

网友:
这种猫头鹰型的蓝牙音响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