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介绍个神一样的编程软件linkboy,比scratch还简单(小白利器)

楼主(2019-09-30):
有没有一种0基础小白也能玩的编程软件??我还真发现了一个:linkboy3.5
这软件简单到让你怀疑人生,比著名的scratch还要简单,而且它很灵活:随意搭配(不象某些图形编程只服务自家主板、零件)
你不需要懂编程语言,甚至不需要懂英文,小学生都能愉快的玩耍单片机
你只需要知道逻辑构成就能玩转编程,照图搭线即可,元器件库常用的都能驱动使用
它还自带仿真器通俗来讲:你甚至不用买任何单片机或零件就能玩编程!并模拟出运行效果
简直是单片机、编程入门神级的软件
先看实险台介面,图形介面、所见即所得,有没有!自带大量实用程序有没有!

不用转换,就在这介面直接点上传给单片机就搞定,有没有!
再看模块:各种指令很齐全有没有!

再来看看单片机主板,支持的种类不少,主流的arduino几乎都有,有没有!甚至支持不少山寨板,有没有!
蓝牙、8266物联等,有没有!

要说linkboy的缺点也是有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C语言输出,你看不到程序代码
程序库与元件库还不够大而全,不能满足特殊的开发需求,日常DIY各种小电器是足够了
毕竞它定义为中小学编程入门教学软件。
之后可以使用啃萝卜,又有图形又有arduino的C语言可以学习(硬件库太少,没有linkboy强大),再之后转向arduino学习C与C++,再之后你已经入门了,自已挑一个流行的玩起来吧。
其实日常开发,小白级的linkboy就够了

补充内容 (2019-10-8 08:58):
今天发现该软件放置目录中有个橙色的linkboy IDE 可以打开做好的程序看代码。有点意思

楼主:
刚升了个3.5.1 貌似STM32又增加了支持

补充内容 (2019-10-7 11:34):
STM32使用方法:打开linkboy所在文件夹linkboy\VEX里面有三个.hex文件,刷入对应的开发板,之后象玩arduino一样把BOOT0置0,以后用TTL线一类的linkboy下载程序玩

补充内容 (2019-10-7 11:35):
亲测STM32F103C8T6玩的飞起

楼主:
举例:做个显示温度湿度的DIY
打开自带例程,稍加修改,先仿真运行通过,不满意的地方再修改一下,上传arduino主板OK收工

按图搭好线,上传完成,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A:
这跟组装电脑一样了。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组装电脑一样了。没什么意思。

怎么会没意思呢?学习编程逻辑、算法构成,熟练之后学点C语言语法,换成C语言就能玩arduino了,想更进阶一步就去玩自建库,玩溜了自建库你差不多就是个初级程序员的水平了。
新手容易成功更会有兴趣,一步一步来嘛
arduino再简单也不是纯小白能玩的转滴,它的简单只是对程序员来说简单

网友:
有时候,有测试某个元件、模块,快捷。

小盆友玩,更合适了

网友B:
这叫编程吗?无语。

网友C:
作为能上论坛发帖的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人甚至是未成年人,就不要用小学低年级的水平要求自己了,学一点点编程有多难?现在高中生都要普及ai教育了,还玩这种拖拉式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编程吗?无语。

编程是什么?非得键盘代码?
编程无非就是给机器一个思唯过程,这咋就不算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能上论坛发帖的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人甚至是未成年人,就不要用小学低年级的水平要求自己了,学一点点编程 ...

你可以做个实验,对青少年用图形拖拉还是直接代码哪个容易接受。
启蒙教育高于一切,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例:做个显示温度湿度的DIY
打开自带例程,稍加修改,先仿真运行通过,不满意的地方再修改一下,上传ardu ...

一直在用,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跟Ardublock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做个实验,对青少年用图形拖拉还是直接代码哪个容易接受。
启蒙教育高于一切,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 ...

拖拉式入门是小学生的事情,高中才开始拖已经远远落后于同龄人了,而且以高中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还学什么拖拉式就是再次浪费时间。

网友:
高手谁用这个啊,高手的电脑连win都不用,都是用d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叫编程吗?无语。

这个针对儿童教学、编程启蒙都是很不错的
但这个研发要实现产出还有点困难   贵在坚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针对儿童教学、编程启蒙都是很不错的
但这个研发要实现产出还有点困难   贵在坚持

在我看来不是启蒙,是让孩子们和初学者误入歧途。

网友:
可惜51系列不能用
ATMEGA328 芯片不好買價格貴,用不起呀
軟件目錄裏有 STC12C5A60S2 模塊不能用。前天修改加到列表中,結果不能編程,最簡單的都出錯。

网友E:
感觉就是伪代码加一点易语言
要我说真不如去玩python+micropyt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不是启蒙,是让孩子们和初学者误入歧途。

兄弟,你是个高手这个不可否认,只是有个问题值得商榷,这凭什么就不是编程?他和敲代码的运行结果有何不同?如果日后某一天,拖拉发展到无所不能,拖拉几下即可完成数百行代码才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人会去敲几百行代码,尚不论代码存在的种种问题,单单从便捷方面考虑来选择,拖拉有那么low吗?就像有坛友说Windows与DOS,难道鼠标右键复制粘贴就比copy命令low?鼠标操作的就不是操作系统?相反,我觉得拖拉是更高级的编程,只是不够完善,编程没有必要跑到底层去研究汇编指令才算编程吧?比如PLC的梯形图,能说那不是编程吗?编程,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逻辑把规律化的东西统筹好了就是编程。吧唧一口饭,嗞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反复如此就是程序。外行的理解,不是抬杠,只是想说下自己的看法。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拖放会让人变懒,不求进步。好不容易学了十年51总算摸到门还没入门,刚刚能看懂LCD1602的驱动,然后看了两天拖放,只需要拖放三条就能驱动1602,然后7条就可以做出个超声波测距,忽然让我不想继续C51了,但是转念一下,既然C51都能看懂一点点了不该懒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就是伪代码加一点易语言
要我说真不如去玩python+micropyton

会者不难啊,和netbeetl兄弟一样,觉得代码才是编程,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有多难你们无法想象,我坚持了十年,如今还是未入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