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求助~!落地扇电机不启动。。。

楼主(2019-09-30):
    昨天朋友说家里有一台落地扇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就停转了~!重新拔插电源插头,再切换档位,落地扇都不转~!
    我拆了落地扇的上半身回来,发现:
    1、风扇电机是轴承的,转动还是蛮顺滑,没有抱死的现象
    2、风扇电机的启动电容标称 1.8 uf,万用表测了一下容量:1.55 uf 。
    3、用手拧动风扇电机转动的情况下,按一、二、三档依次进行切换,风扇电机能转动!!!
    我原以为是启动电容的容量降低造成无法启动,可早上跑去电子元件店买了一个 2.0 uf 进行更换,还是不能启动。
    请问各位电子高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检修?????
    谢谢~~~!

更新拆风扇电机绕组相片~~!!
拆开电机才发现有一个绕组已烧焦了。。。。

网友A:
先检测一下电机启动绕组的电阻

网友:
运行绕组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一下电机启动绕组的电阻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我刚才测了一下一、二、三档的电阻:1档是169欧  2档是218欧  3档是270欧

楼主: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运行绕组断线,能拆开风扇电机用铜线接起来吗??

网友B:
我这也有个跟你这一个样的,放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个跟你这一个样的,放一边吃灰了

朋友,你那个风扇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的,现在扔外面自生自灭

网友:
GB SATA个人级硬盘7.2K高转速台式机机械接口149元包邮

网友:
断线了就只能重新绕线了,不如买一个,划不来了

网友C:
原装电机一般都是铝线,刮一刮就知道了,铝线的断点十分难找,一般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机一般都是铝线,刮一刮就知道了,铝线的断点十分难找,一般换电机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我刚才拆开风扇电机,发现有一个绕组烧焦了。
打算更换一个电机

网友:
现在好多风扇,才几十块钱。电机都是很垃圾的。一般都是电机坏,不用考虑。美的的,爱美特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我刚才拆开风扇电机,发现有一个绕组烧焦了。
打算更换一个电机 ...

估计是铝线电机烧断,我家里的落地扇铝线绕组短路,交流声很大转动很慢。很像步进电机的绕组我头一次见到,以前的电扇异步电机分布式绕组看着更多点,好像手摇增速机绕制,加手工嵌线等工艺。

网友:
现在的电机都是一次性的,电机绕线,修电机的都不接这活

网友D:
双滚珠轴承的电机不是保修十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滚珠轴承的电机不是保修十年的吗

淘宝上面看了一下,来回的运费都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的了~!
贴子里的这个风扇电机是风扇原配的,风扇电机标称的功耗18W(瓦)~!都说LED灯具普遍存在功率缩水,这电风扇更缩水了~~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坏线圈铲下来用个电容代

网友:
轴承换成 滚珠的钱,都在线圈上省了。美的、艾美特等大厂的电机,即使改成铝线,线圈内置温度保险丝这些操作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