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姥姥拆修厨房里的“家庭影院”插排

楼主(2019-09-30):
姥姥家厨房里的插排,用了十年了,前几天姥姥说有两个插位不通电,让我看看。
外观不堪入目,厨房里战斗10年,成色你懂的:

插排背面:

拆开看看,里面有铜排,线径看着还凑合:

开关都是廉价的货色:

连接处是铆接的,铜排厚度还行:

防护门,不过单极也很容易插入,不防熊孩子,只能当个防尘罩:

里面铜片有几处烧黑了,接触不良,不过撬一撬就紧了:

撬紧的样子:

开关烧变形了,缝隙里面垫上铁片紧一紧:

外壳洗干净晾干:

插排装好了:

由于插座螺丝柱断了,直接把螺丝拧肚上,利用插芯塑料固定:

现在插座5个孔位正常了,可以投入使用,再坏了就换新。老人比较节俭,不愿意多花钱。感谢观看!

网友A:
应该直接换新的了,这也不安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换新的了,这也不安全的了

质量看着还行,就没扔

网友:
非新国标的,为了安全还是扔了吧。

网友:
这么破的东西还修什么,修好了也不安全,老年人节省但她是你姥姥,你即使给她买个新的公牛什么的也是应该,不要计较那么多。

网友:
老人不愿意多花钱,你不该给她买个新的吗?让人听起来好像是街上家电维修的给顾客修东西一样。

网友:
这种兼容性插排,到底不如新国标插片设计的合理,更贴合插头所以插片间接触面积不足,导致烧蚀穿孔,所以这种插排拿来插英标头会贴合的比较充分,而对于我国的2/3脚插头就就比较勉强,而楼主修过后虽然能通电但是烧坏的地方已经残缺不全,插片间接触状况更加恶劣,对应于厨房里那些大功率电器还是换新更靠谱,修好的插排转作手机充电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