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视连科OS3记录仪加装GPS

楼主(2019-09-30):
买来的视连科OS3记录仪使用时间未超一年,突然时间不记忆了,问了一下度娘,竟然铺天盖地都是电池坏导致时间不走了经过加科友群聊天交流,发现换电池是需要经常换的,于是拆机拆电池,拆了电池,竟然要连续两次上电才能正常开机。于是用超级电容5V 4F代替原电池。但是测试发现,时间保存只有两三天。超时就时间不准了。

于是打算加装GPS,利用GPS时间同步。但是在网上找不到视连科GPS的接口定义。科友群也没群友能提供帮助。只好自已动手研究了。

经过分析,专用的GPS——USB接口,5V和地是标准的定义,串口数据是DM /DP /ID三条线之一。飞线轮流接上验证,终于找到有绿色GPS指标,时间同步了,代表接线成功

刚开始为着简便加装GPS的原则,接了很短的连线连接GPS模块,但是定位10分钟都没见绿色的GPS图标出现。最后接上电脑看GPS串口数据,发现卫星信号很弱。

可能是记录仪有辐射干扰了GPS模块,所以信号差,于是又加长了GPS模块的连线,GPS模块远离OS3,用充电宝供电上楼顶测试

两分种后,GPS图标变绿了,表示猜测是正确的

于是拿到停车场装上,GPS模块直接用3M胶粘在后视镜上黑色玻璃的后面。也就是ETC旁边,这样在车前就看不到GPS模块了。2分钟后,GPS图标变绿,代表GPS定位杠杠的
完美改装成功,没有了锂电池,也就没有了爆的风险。
最后奉上GPS-USB接口定义,方便大家加装GPS模块

楼主:
补充一下GPS模块知识:
  不清楚是否所有的GPS模块都能改接上使用的。根据我用的GPS模块,得到的GPS参数要求如下:
1,GPS模块供电 5V  ,因为OS3USB输出串有二极管,输出的电压有4.6V左右
2,GPS数据输出 速率是9600,TTL 3.3V电平
3,要用单模的GPS模块,NMEA数议协议是4.0以下版本的。
  北斗+GPS这种双模的不清楚是否支持,建议大家自行验证。

网友A:
要两分钟这么久?现在的手机芯片都支持双模, 几乎是秒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两分钟这么久?现在的手机芯片都支持双模, 几乎是秒定。

手机的当然快了,因为有移动数据和互联网辅助计算。手持机和零几年的导航仪,都需要开机后一两分钟才能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当然快了,因为有移动数据和互联网辅助计算。手持机和零几年的导航仪,都需要开机后一两分钟才能定 ...

应该是支持 双模、多模 定位系统的缘故。自从高通410以后的平台,即使是不插手机卡、不连WIFI,调成 飞行模式,也是秒定的

网友:
请告之群,我的os2记录仪有一个马赛克,不能调分辨率了

网友C(2019-12-15):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个记录仪,我在TB看到有支持5V的NMEA0183协议的,但是没注明版本,可以直接买吗,谢谢

网友D:
我以前的记录仪也对GPS 有干扰
最后发现把记录仪的供电线换成带屏蔽层的,干扰就小了很多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隔壁论坛70元买的凯立德行车记录仪,自带gps自动校时,比较方便

网友:
优惠购哪里的四十几元的记录仪也能这样改吗?手头还有几个GPS模块,想好好利用一下

网友E:
你电容接上去加电阻没?

网友:
我那个是记录仪电子狗一体机,自带GPS,就是电池爱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是这个记录仪,我在TB看到有支持5V的NMEA0183协议的,但是没注明版本,可以直接买吗,谢谢 ...

必须要问清楚商家是什么版本,版本太新,不一定会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的记录仪也对GPS 有干扰
最后发现把记录仪的供电线换成带屏蔽层的,干扰就小了很多
你可以尝试一下 ...

我车上的电源供电线是带屏蔽层了的,因为以前的行车记录仪自带GPS定位是正常的。估计是OS3自身有干扰。商家用的是外接GPS模块,或者说节约成本没有考虑到干扰GPS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容接上去加电阻没?

没串电阻呢,是直接替换原来那个电池

网友:
现在都离不开网络了,以前的导航仪,不联网,就算联网也是2G网,星历更新也慢,自然不能秒定位。除非是天灾人祸,否则网络通达的地方还是手机解决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问清楚商家是什么版本,版本太新,不一定会支持的

谢谢,系统居然没提示我你回复了。。。

最近反复查了查,你的超级电容漏电速度应该不应该那么快,是不是超级电容不合格。。(本人纯小白嘿嘿)

感觉其实超级电容合格那应该不会几天就存不住时间了。我在犹豫要不要焊两个线出来以后方便换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但是淘宝看了感觉全新的贵,,,,便宜的可能又不靠谱)

网友(2020-09-03):
你好,今天试着加装GPS模块但是不成功。确定硬件接线没有问题。
模块本身连电脑测试反馈正常。
GPS 模块是 NM EA 2.3版本的,
淘宝卖家卖成功的GPS 模块是NM EA 3.0
比较了一下,只是语句输出的顺序不同。 是否协议不同造成?
备注,机器淘的二手,不确定机器本身有无问题。

网友:
最近在修这台机子,看到你的贴有几个疑问,既然你直接引usb mini B,怎么不买条 minib公线去接这个呢?我的机子情况是入不了界面两灯红光,使用AmbaUSB或DirectUSB通过供电那边的usb口,可以使用amboot联软件刷固件,但后期校验失败无法下一步,所以在考虑使用TTL联机控制,只可惜碰到些问题希望借贴得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见图

网友:
既然想使用TTL,而GPS一般都是使用类似的通信,所以想试试GPS那边的“USB”口,这个"usb"口下边也有类似TTL的铜点,但试接过TX --RX RX---TX GND--GND并没有成功,且,接GPS的“usb"口针定义也没有与铜点对应,GND是对得上的,其针与RX TX并没有直接相通,也没有看到视连科那个GPS方面的拆解图,所以对mini B其余的三个口并没有真实的理解,图中带问口所标是标准usb mini B的接口定义,按楼主所说的D+与gps的TX相连了,GND VCC为GPS供电,那么GPS的RX不用接线吗?那么说,os3单纯接收GPS的数据,而没有发数据到PGS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