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查了半天,才发现是飞机杯

楼主(2019-09-30):
看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某宝上搜品牌,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半天拆不开,看不到螺丝,偶然拔了出来,佩服设计师,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和按摩眼镜电路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大电机并配有减速齿轮,电池700mA鼓包了,输入电源处有一个原件烧焦不通电,从电池处供电启动,但是来回转的话几下就停机了,过载?
RGB的LED灯挺好看的。

网友A:
楼主太污了,其实是土豆削皮器,原本有刀片的
估计出了事卸掉了刀片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不抗用啊

网友:
把兄弟放进去赶脚如何

网友:
同样楼上说的

网友:
只有转,不能自动抽插,不行,手太累

网友:
这个是充电粉碎机

网友:
看样子说不定还是小米旗下的

网友:
甘蔗榨汁机?

网友:
把女朋友拆了系列。

网友:
拆拆着就吐了。。。。。

网友:
这玩意连橡胶都没有

网友:
电机拆出来,做个螺丝刀吧

网友:
厉害,说明书是自己画的吗?好专业啊。。。。。。

网友:
只能转的应该不是斐济杯,把兄弟放进去肯定不好受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个东西啊,打开眼界。

网友:
加个网罩秒变“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污了,其实是土豆削皮器,原本有刀片的
估计出了事卸掉了刀片

楼上想象力无敌,你还不如说是电动铅笔削笔器呢?旋转电动削笔。

网友:
这种交智商税的电子产品,这卖价肯定小一百块,有的还有同步发声功能,需要佩戴耳机使用,叫做豪华版》?价格一百五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