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的是信仰!一台华硕K43T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30):
一个客户今天送过来一台不开机的笔记本,我看了一下型号是一台华硕的k43t笔记本,是一台比较老的电脑。客户说这台电脑是她奶奶在世的时候送给她的,是她考上大学 她奶奶省吃俭用送给她的一件礼物,现在她年迈的奶奶已经不在了,她很想念她的奶奶,这台电脑承载了她的许多的回忆与欢笑还有寄托,这也是它奶奶留给的唯一一件礼物,她饱含泪水地对我说道,叫我无论如何一定要修好它,当她问我需要多少维修费用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能收费的,因为这台电脑我觉得不能用钱去痕量,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正常

按下开关键触发后,电流卡在570毫安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拆机,板子明显进过水,应该是很久以前进水的,严重腐蚀,清洗过后先刷bios无果 ... ... ...

测试待机3v正常

待机5v正常

3/5v正常触发后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内存电压1.5v正常

当测到CPU电感是发现没有CPU电压,问题应该就出在这儿了

CPU pwm供电芯片为Isl6267

找到问题,一坨老锡连上

CPU电压已出来

测试pci 22脚已有3.3v说明系统供电基本正常,硬启动完成

电流一路小跑,完美亮机

网友:
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

网友:
维修行业协会要奖你一朵大红花

网友:
就冲这个信仰,顶维修佬

网友A:
我得树莓派3B这个芯片VDD-CORE对地短路,请问如何确定vdd-core的电压。

网友:
正想找個免費維修筆記本的地方,原來在這里

网友:
"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这句说得好,非常赞同。

网友:
支持手艺人!!给大哥双击666
(你这贴子台词怎么这么像板凳师傅???)

网友:
我说这个是不能收费的,因为这台电脑我觉得不能用钱去痕量,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
就为这句话点个赞

网友:
“当她问我需要多少维修费用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能收费的,因为这台电脑我觉得不能用钱去恒量,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           你这是让我感动的要啊你这!

网友:
“当她问我需要多少维修费用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能收费的,因为这台电脑我觉得不能用钱去恒量,维修的是一种信仰,维修的是一种精神。”      我哭了

网友:
LZ看上人家小姑娘了吧,留了电话微信没有

网友:
真没收钱?看来lz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得树莓派3B这个芯片VDD-CORE对地短路,请问如何确定vdd-core的电压。

用万用表测试对地阻值,可以先把R55 断开测试看看vdd短不短路,然后判断是芯片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检查C163,C162,C161 短路有也能造成vddCORE 电压拉低。E3脚是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的电阻阻值相同电压应该为2.5V基准。可以直接取下芯片,测试

网友:
想免费要加个感人的故事。当然还要是女。一个靓女仔。最好带个泪水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