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pagnolo Bora One轮组调圈图解教程

楼主(2019-09-30):
这是一个中高端的公路车轮圈,前轮受撞击后,一根辐条变形,导致整个前轮严重偏摆,需要重新调圈。轮圈辐条受力情况很复杂,一根受损就波及所有辐条,尤其是辐条数量较少的轮圈。比如这个圈,前轮只有18根辐条,坏一根就得整体重新编。这一点有点类似于硬盘出现坏道,处理不好的话,其他辐条会接二连三的损坏。
Campagnolo Bora One轮组比较贵,配件的价格当然也不便宜,处理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好在这是用的钢辐条,如果是铝辐条或者碳辐条。。。。
碳轮组配钢辐条,算是兼顾重量与刚性还有修护保养的便利性。
轮圈上的50表示这个轮框的高度是50毫米,也有35毫米的,看车手习惯和骑车环境,平路多还是爬坡多,等等。不过我是菜腿,基本踩不出来35毫米框高和50毫米框高有什么区别,羞射一个先。。。。。。

贴了标签的这根辐条已经变形了,导致整个轮组的偏摆超过了五毫米还多,几乎无法高速骑行

在拉紧状态下看不出来,松开过后就能很清楚的看到这哥们已经弯了

Campagnolo Bora One轮组很容易拆卸,几乎不用什么奇怪的工具,一只2.5毫米的内六角就搞定了。

卸掉这颗内六就OK,内部结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带预压调节的陶瓷滚珠,当然,精度极高

没几个零件,看上去挺简单的。个人感觉这个轮组的防水性还有提高的必要,有些品牌,比如shimano这样的厂家,会在内部有个迷宫式的接触式防水结构,靠几组橡胶唇相互胶着提升防水性能,或许是Campagnolo的工程师们认为没有必要,只是简单的靠密封圈防水。不同厂家在这方面确实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很难说谁更好。

滚珠结构的轮组比较麻烦的是预压调整,很难说清楚,貌似只能靠经验和手感,也不清楚厂家在装配时是怎么处理的,或许有专门的工装量具
把新辐条装上去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接下来是更没办法说清楚的调圈过程。

先上调圈台

调圈台有贵有便宜,贵的几千上万,便宜的20块一个。个人经验是购买调圈台先看重量与刚性,只要够结实,剩下的都好办。

next

楼主:
Bora One的辐条不是常见的圆条,而是所谓的变径条。自行车辐条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简单的就一根钢丝从头到尾,复杂的会根据辐条的受力情况,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横截面设计。材质除了常见的钢质,还有铝条、钛条和碳条,据说还有厂家为了降低重量而使用空心设计。对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行为,我只能表示心情复杂。

这个Bora One辐条在头尾两端采用圆柱设计,直径约两毫米,中间部位是扁平设计,厚度约0.9毫米,宽约两毫米。受力过后,扁平部位的厚度会有轻微下降,相当于辐条被拉长了。
辐条帽是不常见的4毫米,铝制,可以用12G辐条扳手。

选择辐条扳手一定要注意,不可凑合,铝制条帽的韧性不如铜帽和钢帽,工具不合适的话可能损坏辐条帽。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部分辐条扳手和辐条固定器,在调整直拉式辐条时,必须使用相应的辐条固定器,否则极容易损坏辐条

如果不讲究的话,这种多用辐条扳手也可以考虑。这种所谓多功能辐条扳手的优点是可以应付多种规格的辐条帽,缺点是比较费劲,还容易刮伤辐条表面,而且多数类似产品的质量都不怎么样,误差比较大,购买时要注意。

next

楼主:
这玩艺儿是陶瓷滚珠,建议使用专门的润滑脂。

从润滑脂的颜色和质地上看,还不用清洗保养,这次不管了,以后再说
给每根辐条打上字码标签是个好习惯,方便调整。当然这不是必须的,纯属个人习惯

轮圈是碳纤维的,有重量和强度优势,但没价格优势,厦门碳除外。

两块百分表伺候,量程5毫米的就够了,我这个是在仓库里捡的,10毫米量程。理论精度0.01毫米,但实际上自行车轮圈的偏摆是动态的,毕竟是个弹性的东西,偏摆一般控制在0.2毫米左右就足够了。百分表也不是必须的,主要是能直观的展示偏摆值大小,提高调圈的效率。
一块测量轴向偏摆,一块测量径向跳动,需要同时兼顾两者。说直白一点就是要考虑圈平不平,还要考虑圈圆不圆。

除此外还需要一个张力计和正心弓,前者用于测量每根辐条的拉力,后者用于测量轮组是否径向居中。
这是最简单的张力计,靠辐条的弹性变形来估计拉力值大小,需要对照一张表上的数据。其实这种张力计并不能得到非常精准的数据,主要起个定性测量而不是定量测量。只要每根辐条测出来的读数一致,就表示承受的拉力相近。
轮组每边的辐条承受的拉力应该尽量一致,避免出现过大或者过小,好比找十八个人抬东西,大家分配的负载最好一样,否则难免有出工不出力的。当然这只是理论状态,实际上很难做到完全一致。

正心弓的作用是检查轮圈在径向是否处于中心位,避免安装到车架上产生轮圈往左偏或者往右偏。如果没有正心弓,也可以用直尺替代,只是稍微麻烦一点,需要反复交换测量。

用直尺测量也能检查正心,不过需要交换左右侧

正心弓测量出现的结果可能与实际安装结果不完全一致,相对来说,调圈台的刚性更好,而且属于静态对称,而车架是动态的,可能有轻微变形。不过通常不会差很多。
调圈是个可粗可细的手艺活儿,不讲究的话,二十分钟就能搞定,至少能骑走。如果讲究一点,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
据厂家说,这个轮组做过动平衡。虽然我觉得在自行车轮子上搞动平衡有点吃多了没事干,不过还是得承认这个轮组确实不错,调完过后,任意转动,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一样,汽嘴就停在差不多12点半的位置上,试过无数次都这样,不管是轻轻转一下还是使劲转一下,最后停下的位置没变化。我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了一块2克左右的磁铁,再试的结果就刚好相反了。由此看来,这玩艺儿确实有一定的精度

end

网友A:
我一辆车才花了20块钱,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辆车才花了20块钱,差距啊

这个轮组的主人是一位很不错的半专业骑手,对器械的要求和咱们不一样,没啥可比性

网友:
家境贫寒,告辞!

网友:
呵呵,好久不编圈玩了,没那耐性

楼主:
调圈是个原理简单、实践复杂的活儿,你可以想像成拔河比赛,花鼓左边法兰的辐条与右边的辐条相互较劲。如果是碟刹系统,还要考虑到刹车时左侧辐条需要承受更大的剪切力。这事很难用文字表达准确,大致过程是:
1、先将所有辐条帽拧到差不多相同的位置
2、盘几圈,找出最大偏摆处并通过拉紧或者放松辐条的方式逐渐降低偏摆,这个过程通常用不着百分表,因为偏摆幅度可能非常大,甚至超出百分表的量程了。随便找支记号笔固定在调圈架上靠近轮圈的地方,目测轮圈在旋转时的偏摆程度,看记号笔在轮圈上的痕迹深浅、宽窄就能判断偏摆大小
3、如果痕迹均匀了再用百分表精调,一般来说,左右偏摆在0.2毫米以内就可以了。实际上偏摆0.5毫米甚至1毫米,骑行中也不见得有啥感觉。毕竟是个弹性的东西,路面也有颠簸什么的。
4、相对左右偏摆,正圆度的影响也要考虑,别编个凸轮出来,骑出去就特么好玩儿了
5、可以使用螺纹胶固定辐条帽,242号的就差不多了
6、辐条的张力均匀性非常重要!寿命不长的轮子多半是辐条的张力差距过大
7、精调轮圈极度耗时费事!偏摆1毫米,或者只需四十分钟就可达到,想控制在0.5毫米以内,可能需要三小时,以此类推

网友:
楼主的这些工器具就够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干半年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家境贫寒,告辞!

网友B:
有关动平衡,“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一样”,这个结果说明动平衡不好吧,个人觉得动平衡好的话,应该停留的位置不固定。

网友: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山马党路过

网友C:
真是牛,我每次只是用用手感知一下车条绷紧程度,偏摆大时,最多是用根铅笔在距车圈1mm左固定,然后转动车轮找出最大点.请问楼主,你的调圈台多少钱的?20元的调圈台哪有卖的?能完成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关动平衡,“最后停留的位置都一样”,这个结果说明动平衡不好吧,个人觉得动平衡好的话,应该停留的位置 ...

实际情况是要装好胎的,气嘴的重量可以再补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牛,我每次只是用用手感知一下车条绷紧程度,偏摆大时,最多是用根铅笔在距车圈1mm左固定,然后转动车轮找 ...

20块钱?你还是直接上车架调吧,满足一般人的需要
如果耳朵好使的话也可以听声音来检查辐条张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麻烦了
看照片楼主的台子是用铝型材搭的,你要不也试试搭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圈是个原理简单、实践复杂的活儿,你可以想像成拔河比赛,花鼓左边法兰的辐条与右边的辐条相互较劲。如果 ...

膜拜一下,想起来当年玩自编的苦逼操作了:
1、圆度相对还好弄一点,偏摆也能控制在0.5(在车架上固定个直尺操作)再往下眼睛就不够使了。
2、相比较编圈,轮胎装不好的凸轮效果可明显多了,有时候狠狠一顿猛操之后真想扔了。
3、张力一致性倒是不好控制的,弹一下听听声音差不多在一个调上就行了,好在普通的轮组一般设计都有富余,断条多半是因为超载或者操作太猛。
4、编圈因为太耗时费事,一般玩车的都很少能亲自动手也不愿意为这种精细化劳动买单,所以楼主这样的只能服务小部分受众。
没事也别让自己闲着,这么好的工具放着不用可惜了

网友:
楼主调bora one用的哪款辐条扳手呢 已经买错一回 实在伤不起

网友D:
目测上图中应该是橘色4.3-4.4双头扳手,那和4mm 12g误差有点大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上图中应该是橘色4.3-4.4双头扳手,那和4mm 12g误差有点大哎

用4mm的辐条扳手,图上那些扳手不适用这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