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AOC 32寸曲屏显示器电源板(AG320FC)

楼主(2019-09-30):
客户网吧用的曲屏显示器坏了两个屏,没让老板扔掉,昨天一个显示器不亮了,通电,判断是电源板故障,今天有时间了,给搞一下。

网友:
给老板省钱了

网友:
发热不小,板子都黄了

网友A:
这么脏,放到被子上?你老婆知道吗?

网友B:
整流的二极管只有三个,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的二极管只有三个,什么操作?

这是次级整流,有的是两个肖特基并联,有的一个肖特基

网友:
次级两组电压,一个电流小的用1个管,一个电流大点双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脏,放到被子上?你老婆知道吗?

在网吧搞得不能拿到家里去搞。

网友C:
AOC越来越省了,这个用TO-220封装的肖特基才合适,而且应该带上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OC越来越省了,这个用TO-220封装的肖特基才合适,而且应该带上散热片。

电路这块我就不懂了只能听你们说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这块我就不懂了只能听你们说说了。

32寸LED显示器功率不会有多大,但这板子功率管和肖特基都把板子烤黄了,可见这电源设计并不好,效率应该比较低,曲面屏按理说应该算是高端货,用这种电源板也真是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寸LED显示器功率不会有多大,但这板子功率管和肖特基都把板子烤黄了,可见这电源设计并不好,效率应该 ...

现在哪还有高端货,多了都是大路货

网友(2021-04-22):
我有一台32寸的,电源板上找不到ADJ接口,一筹莫展

网友:
看到AOC就直接忽略掉了,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2021-07-25):
说了半天哪坏了

网友(2021-12-29):
现在显示器的供电开关电源为啥功率做的这么扣,我拆过差不多10多台显示器了,DELL,AOC,HP,联想都有,没有一个不是板子功率器件下面烧的蜡黄的,虽然没坏,但是明显烫过头了

网友(2023-03-02):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07-27):
翻老帖子,看看怎么拆这款机子。谢谢楼主!还是没看明白背面的银色压条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