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求助~!!!求六线风扇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9-09-30):
      上午发贴求助检修落地扇不启动的方法,在坛友们不断的热心指导下。。。。拆了风扇电机才发现里面有一个绕组已烧焦~~!!
      刚好手里有一个从壁扇里拆下来的电机,到手时发现是电机轴抱死,拆开电机清洗电机轴及轴套、并加了点机油后,用手拧动还是蛮顺畅的~!
      现在测了该风扇电机线与线的阻值,希望电子高手能指点一下怎么接启动电容及高低档位线。
      谢谢~!!
      不用麻烦各位坛友了~~!!!拆解检查时撬断了绕组丝。。。。。然后顺手用剪刀刮了一下绕组,发现是铝线电机~!!!!

红、白阻值:109
红、蓝阻值:214
红、黑阻值:无阻值,与其他线相测也无阻值!
红、黄阻值:675
红、灰阻值:402

黄、白阻值:567
黄、蓝阻值:462
黄、黑阻值:无阻值,与其他线相测也无阻值!
黄、红阻值:676
黄、灰阻值:1075

网友:
电机上该有接线图吧,没图谁也没办法吧,

网友:
没接线图谁也不好说,每个厂家线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
可能副线绕组断线,阻值最大的为主付线,灰黄电容两端,红灰或红黄接220V试下。

网友:
这个电机是后边挂摇头电机的那种吧
黑色公公,黄黑之间可能是电容(如果没有的话)黑灰之间接同步电机摇头。如果轴长,不用电机摇头的话,灰线可以扯掉,

网友A:
红白蓝是HML档它们对黑线必须阻值依次递增的,否则就是黑线断,往往跟电机里边的温保有关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机上有没有自带电容,最好拍一个电机的完整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白蓝是HML档它们对黑线必须阻值依次递增的,否则就是黑线断,往往跟电机里边的温保有关 ...

谢谢老哥热心指点~!
这个电机应该是后边挂摇头电机的那种,但到手时只有一个风扇电机
黑线可能是断了???那我再拆开看看,检查一下拆了之后,发现黑线与灰线是接了一个温保管,万用表一测是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热心指点~!
这个电机应该是后边挂摇头电机的那种,但到手时只有一个风扇电机
黑线可能是断了?? ...

后边轴应该是不出来的,那是用电机摇头的,如果后边轴甩出来一段,带蜗杆,可以配个齿轮箱

网友(2020-07-07):
感觉精彩分享

网友:
刚好手头有一个新的多速风扇电机,上两张图供参考.

网友:
再发照片。部上次回复的遗漏。供参考接线。

网友(2023-06-19):
黄线黑线接启动电容,其中黑色线也是交流220V的零线,红白蓝分别是快中慢三个档位线,分开接火线就会有不同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