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net成功!刷机党!咸鱼党!免拆免线!金士顿魔宝莱三代!联发科MT7628方案

楼主(2019-09-30):
金士顿  魔宝莱三代

Kinston  MobileLite G3

无线u盘+无线读卡器+2.4G/5G AP+充电宝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43

楼主:
mobilelite.home login: admin                                                                                                    BusyBox v1.12.1 (2016-01-28 18:21:06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cat/proc/cpuinfo                                                                                                    -sh: cat/proc/cpuinfo: not found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2.6.36+ (terry_kuo@CVS2) (gcc version 4.6.3 (Buildroot 2012.11.1) ) #7 Thu Feb 4 08:36:25 CST 2016        # cat /proc/cmdline                                                                                                    console=ttyS1,57600n8 root=/dev/ram0 console=                                                                           # cat /proc/cpuinfo                                                                                                    system type             : MT7628                                                                                        processor               : 0                                                                                             cpu model               : MIPS 24Kc V5.5                                                                                BogoMIPS                : 386.04                                                                                        wait instruction        : yes                                                                                           microsecond timers      : yes                                                                                           tlb_entries             : 32                                                                                            extra interrupt vector  : yes                                                                                           hardware watchpoint     : yes, count: 4, address/irw mask: [0x0000, 0x04f0, 0x08f0, 0x0f28]                             ASEs implemented        : mips16 dsp                                                                                    shadow register sets    : 1                                                                                             core                    : 0                                                                                             VCED exceptions         : not available                                                                                 VCEI exceptions         : not available                                                                                                    # cat /proc/filesystems                                                                                                 nodev   sysfs                                                                                                    nodev   rootfs                                                                                                    nodev   bdev                                                                                                    nodev   proc                                                                                                    nodev   tmpfs                                                                                                    nodev   sockfs                                                                                                    nodev   usbfs                                                                                                    nodev   pipefs                                                                                                    nodev   devpts                                                                                                    ext2                                                                                                    ext3                                                                                                    ext4                                                                                                    nodev   ramfs                                                                                                    vfat                                                                                                    iso9660                                                                                                    nodev   jffs2                                                                                                    nodev   fuse                                                                                                    fuseblk                                                                                                    nodev   fusectl                                                                                                    udf                                                                                                    nodev   mtd_inodefs                                                                                                    ufsd                                                                                                    # mount                                                                                                    rootfs on / type rootfs (rw)                                                                                            proc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none on /var type ramfs (rw,relatime)                                                                                   none on /dev type ramfs (rw,relatime)                                                                                   none on /tmp type ramfs (rw,relatime)                                                                                   none on /media type ramfs (rw,relatime)                                                                                 none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none on /proc/bus/usb type usbfs (rw,relatime)                                                                          none on /etc type ramfs (rw,relatime)                                                                                   mdev on /dev type ramfs (rw,relatime)                                                                                   devpts on /dev/pts type devpts (rw,relatime,mode=600)                                                                   /dev/mtdblock5 on /etc/config type jffs2 (rw,relatime)                                                                  /dev/mmcblk0p1 on /media/SD_Card1 type vfat (rw,relatime,fmask=0000,dmask=0000,allow_utime=0022,codepage=cp950,iocharset=utf8,shortname=mixed,errors=remount-ro)                                                                                #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30000 00010000 "Bootloader"                                                                                    mtd1: 00010000 00010000 "Config"                                                                                        mtd2: 00010000 00010000 "Factory"                                                                                       mtd3: 007b0000 00010000 "KernelA"                                                                                       mtd4: 007b0000 00010000 "KernelB"                                                                                       mtd5: 00050000 00010000 "User_CFG"                                                                                      # help                                                                                                    Built-in commands:                                                                                                    -------------------                                                                                                    . : break cd chdir continue eval exec exit export false hash                                                            help let local pwd read readonly return set shift source times                                                          trap true type ulimit umask unset wait                                                                                                    #

楼主:
联方科7628方案, 却支持5G , 网上有大神说是5G是通过pcie总线外挂设备实现的。。的确它有两块板子!网上的大神说是编译的时候, 重点是pcie部分。。不知有没有大神折腾一下这个东东。。。移动的带电源的主流规格路由器!  应该还有一波炒作的概念! 毕竟2016年就停产了!

其实不刷性能也很强大。。唯一的遗憾, 应该是它的wan口只是100M,  适合挂在路由器的lan口, 当AP用。。信号和规格其实不落伍!  还带一个充电宝, 挂个1T的移动硬盘, 稳得一批!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炒作意义,现在谁家没wifi,再就是这东西和移动硬盘装在一个小空间,发热、信号强度和稳定性等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炒作意义,现在谁家没wifi,再就是这东西和移动硬盘装在一个小空间,发热、信号强度和稳定性等 ...

现在某东这个价钱。。值肯定是值了。。至于有没有用,看每个人的需求吧。。

稳定性,毕竟是kinston

里面没有存储, 存储要外接, usb 或SD卡

只是一个充电宝+7628+读卡器+usb口

和普通7628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通过pcie 增加了5G WiFi的支持。。

网友(2021-06-23):
打赏功能关闭了。固件参考 魅族mini r13p ,padavan 通配置。

https://opt.cn2qq.com/padavan/MI-R3P_3.4.3.9-099.t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