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FA9-173保安单元

楼主(2019-09-30):
拆个FA9-173保安单元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社么,看起来胖墩墩的二极管还不错

网友:
电话局端用的,等同于现在的避雷器或者防浪涌装置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社么,看起来胖墩墩的二极管还不错

2R230 陶瓷气体放电管 防雷管 2脚 230V

楼主:
2R230 是陶瓷气体放电管 2脚 230V。 保安单元:  接触电阻:≤7mΩ
  绝缘电阻:≥1000MΩ
  边流保护:安全电流:90mA,1h不动作(环境
       温度+40℃,测试电压60VDC)
  常温直流电阻:≤22Ω,a,b线间电阻差:≤2Ω
  过压保护:直流击穿电压:190V--260V
       脉冲击穿电压:≤800V(1KV/uS电压上升率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是社么,看起来胖墩墩的二极管还不错

那个是高压放电管。不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高压放电管。不是二极管。

谢谢MM指点哈哈

网友:
看来是防雷的啊

网友:
气体放电管好评

网友:
以前在电信机房外面 经常捡到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