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汽车用的小型打气泵

楼主(2019-09-30):
上几张外观图包装

外观

开拆  ,拆尾部!

有刷电机

电机蛮大的!

拆打气那部分
拆去外壳

去掉4个长螺丝

有个密封圈

通过这个打气!

结构挺简单的!可惜没什么用,打汽车轮胎根本不给力,只能打一下气球什么的!!

结束!谢谢欣赏!!

网友:
谢谢分享,好粗的电机,为啥铜丝不饶满呢哈哈

网友:
补点汽还得发动车,电瓶伤不起

网友A:
这种结构的买到质量好的要比普通用350电机的打气泵好的多,拆了线重绕个加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的买到质量好的要比普通用350电机的打气泵好的多,拆了线重绕个加强版 ...

不懂,绕线是不是绕多一点电机就猛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绕线是不是绕多一点电机就猛一点?

应该是绕线多的电机启动冲一些,机械特性硬,电机效率高些。绕线少的电机也能用,只是启动柔一些,机械特性软,电机效率低些,注意外壳温度别发烫就好。

网友:
偷工减料,电机铜线没绕满,估计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绕线多的电机启动冲一些,机械特性硬,电机效率高些。绕线少的电机也能用,只是启动柔一些,机械特 ...

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C:
塑料曲轴,用不久的

网友D:
测测工作电流,我的跟这个一样12.5a电流。2.2到2.4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测工作电流,我的跟这个一样12.5a电流。2.2到2.4分分钟的事

我这个不可能有12.5按电流的

网友(2020-02-06):
算好线径,满槽率高,铜铁损耗小,发热低,扭力大,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曲轴,用不久的

塑料的是连杆,

网友:
能用一次就值了,有次去萍乡武功山,救了同学越野车一次,碰上螺钉下山没气了,还好我有个一样的,补气后到集镇上修好,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2020-03-13):
拆解详细,感谢无私分享。这个塑料连杆差评,其他都很好

网友:
电机是不小,可惜偷I减料了,槽满率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