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劣质电笔换芯

楼主(2019-09-30):
以前拿这个电笔测插座,被电了一下就有了心理阴影就一直没有用过了,为了安全今天给它换一个芯。电笔外观:

里面的零件:

塑料管包裹的奶泡和电阻,那个电阻碳膜是裸露的:

重新找来个奶泡,串上820k+680k双电阻(为了安全):

套上热缩管:

焊接弹簧

测电的一端焊上金属片接触螺丝刀头:

芯子装进电笔内部,改造完成:

测插座试试:

测火线,亮

测零线,不亮

网友:
这个电阻不太安全,应该用高压电阻。

网友:
巧了,我也是这种测电笔,不过电阻是古老圆柱形的,2块钱的货色,批头软得很,一拧就废了,只能当测电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