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直流空开和交流空开的区别对比

楼主(2019-09-30):
大家都知道空开,有塑壳的有微断的,到处都有用的!我们做UPS设备的,也要用空开,不光用交流的还要用到直流的空开,所有就研究了一下这个东西的区别!
直流空开市场上很少见,做的牌子也不多,我知道的有ABB 施耐德  人民电气  等等吧! 并且直流的比交流的要贵好多倍,一个塑壳3P100A的要2000多块钱以上。
前两天闲着没事干拆了2个塑壳的,一个交流,一个直流,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图的。
反正我是没看出任何区别来!!!  这个是个小牌子的东西,(请忽略品牌),不知道大品牌的有没有区别!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尤其是有懂行的,指点一下!

楼主:
据说交流和直流的最主要区别是灭火装置不同,直流的接线的时候要注意电流走向!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如此,之前还想拆开研究一下交直流区别呢

网友:
这个东西2千多块?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两千多不至于吧

网友:
这个灭弧罩好像没区别啊

网友:
2000块太暴利了吧,没看出来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发的这个不到1000块吧(直流的), 人民电气的好像是一千大几,abb 施耐德的更贵! 我也没看出这两个区别在哪来!

网友:
说不定就是没区别

网友A:
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区别就在灭弧装置上
直流断路器的灭弧装置要较交流的更强悍
因为直流没有过零,分断的时候电弧不容易熄灭

网友:
直流的用的少所以贵吧

网友:
这个估计贵在触点材质上,普通断路器直流电弧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电单车的直流断路器不知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断路器和交流断路器的区别就在灭弧装置上
直流断路器的灭弧装置要较交流的更强悍
因为直流没有过零,分 ...

正解,直流拉弧厉害,能安全分断的定是有他的本事。

网友B:
多谢分享!我也在纳闷直流断路器为啥这么贵

看起来,灭弧罩明显比同级别的交流空开强悍很多,是不是人为增加灭弧距离,解决直流电没有过零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我也在纳闷直流断路器为啥这么贵

看起来,灭弧罩明显比同级别的交流空开强悍很多,是不是人为增 ...

这两个空开直流的是200A的,交流的是100A的,壳体不同,所以灭火装置大小也不一样。并且大家也都看到了,两个灭弧装置除了大小有点区别,材料、结构完全一样,我想知道单独一个这个东西成本能有几个钱?  这个交流100A的价格大概是100+,而这个交流200A的价格大概是(不方便透露的)900+ ,   再看两个空开的触电,感觉应该是镀银的,镀银应该是最常见的了,也没几个钱吧!    所以我就迷糊了,搞不明白究竟差在哪了?  价格差距这么大!  而我同事说,以前他们在UPS厂家做调试的时候用的交流空开,安装到电池线路上,如果忘记先断开负载,而直接拉电池的交流空开,是经常有粘连现象的!

网友:
直流拉弧很厉害,如果没有磁吹把电弧引到灭狐罩,那就直接烧坏触电,也就是粘连了。 交流空开一次报废,直流带载断开,电流大的话,也就几次寿命。

网友: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深究,想当然的认为脱扣电磁铁铁芯不同。直流接触器的灭弧装置的确和交流的大不一样。直流接触器的触点附近有磁吹线圈。

网友:
直流不过零,断弧要求高。看使用接线图是将三个断口串连以增加断弧能力,另体积也大点,增加断口距离。估计直流空开用于控制三相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图片拍的,真没看出区别
关键部位标记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