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风速太快,把启动电容容量减半来实现减速吗?

楼主(2019-09-30):
吊扇风速太快,把启动电容容量减半来实现减速吗?
我串联一个电容,会不会长时间使用有什么发热?

网友:
没问题吧,很多调速开关用的都是电容

网友:
在火线或者N线上串一个交流电容就好了

网友A:
吊扇调速都是用的电感。还是串电感吧

网友:
可以,美的就是用电容来调速的。。

网友:
启动电容不要动,在调速器端串入2-3uf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最好不要动启动电容,可以在挡位开关上串联电容,1.5-4 皮法的都行,容量越大转速越慢。

楼主:
好的谢谢,我还是在火线上串电容吧

网友:
用调速器不就好了

网友:
吊扇不是有5个档吗?最低档转速还是太快?如果是电容调速器,各个档位差不多的话可能是电容击穿了,该换个调速器了。

网友C:
我是最高档位还慢,咋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动启动电容,可以在挡位开关上串联电容,1.5-4 皮法的都行,容量越大转速越慢。 ...

容量越大转速越慢??你确定没有说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最高档位还慢,咋办?

和楼主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动启动电容,可以在挡位开关上串联电容,1.5-4 皮法的都行,容量越大转速越慢。 ...

搞笑来的吗?容量越大,容抗越小才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越大转速越慢??你确定没有说反?

我试过不同的电容,但是时间久远,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扇调速都是用的电感。还是串电感吧

LONG LONG AGO的时候都是用的电感,但是铜很贵,厂家又很精明,就都改成用电容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动启动电容,可以在挡位开关上串联电容,1.5-4 皮法的都行,容量越大转速越慢。 ...

你是回复最多的了吧,皮法级的不行,都不会转估计,没测量过吊扇电容调速的电容,但是我台扇的都是用的微法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是回复最多的了吧,皮法级的不行,都不会转估计,没测量过吊扇电容调速的电容,但是我台扇的都是用的微 ...

就是 1.5µF - 4 µF。这个µF我不知道是皮法还是微法。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1.5µF - 4 µF。这个µF我不知道是皮法还是微法。见笑了

我用的是 CBB6 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1.5µF - 4 µF。这个µF我不知道是皮法还是微法。见笑了

μF是微法,,nF是纳法,pF是皮法,依次从大到小1000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