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CD-2a电子触发器

楼主(2019-09-30):
     CD-2a电子触发器,起跳金卤素灯及钠灯

去掉外壳

应该是白色硅胶灌封

电路板

元件面

电感

蓝色的DB3

Z0607双向可控硅,600V 1A 管脚:A1、G、A2

取下两颗电容

丝印脱落了,重贴个标签

网友A:
高压线圈是不是外壳电路图中的镇流器,它能产生高压电弧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路灯的,不过,现在大量改用LED的了

网友B:
这玩意故障万用表不好测试(阻值无穷大),只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线圈是不是外壳电路图中的镇流器,它能产生高压电弧吗

不是的,还有独立的电感镇流器。如图:

网友C:
卧槽,和我捡的一样啊,那绿色小电容容量多少?我的看着像2A  23J,不知道是23J就还是223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故障万用表不好测试(阻值无穷大),只能代换。

数字万用表测试无反应,用指针表R×1K档或R×10K档还是有阻值的。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和我捡的一样啊,那绿色小电容容量多少?我的看着像2A  23J,不知道是23J就还是223J。

也看不太清,好像102A 223K

网友:
看电路,它的作用像老式荧光灯里的跳泡哈
等牙膏ing

网友C:
估计应该是223了,刚测了一下正反都是220K左右的阻值,这玩意要坏多半也是坏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应该是223了,刚测了一下正反都是220K左右的阻值,这玩意要坏多半也是坏可控硅 ...

已焊下可控硅实测正常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故障万用表不好测试(阻值无穷大),只能代换。

谢谢普及!
外出维修过一些这类灯具,此灯维修最令人头疼的是:触发器、灯泡都无法用万用表(数字)测试其好坏,最终都是使用代换来解决。

网友:
也是退役了的。led的多了

网友:
升压线圈没有匝间短路的话,可以做负离子发生器等。

网友:
金卤灯或高压钠灯的触发器,飞利浦的触发器里可控硅大一点,比亚明的耐用一点,但飞利浦的触发器里没有灌胶,防潮性能差一点。

网友:
金卤灯这些气体放电灯的必备物,也是经常坏的玩意,坏了一般没得修,也不好测,直接换了完事

网友:
老哥有闲,凿这玩意很费时间的

网友:
是个高压发生器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只电感器可以做高压点火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