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不凡系列18650锂电池充电器,1m电阻断路,更换一只就好了。

楼主(2019-09-30):
拆修不凡系列18650锂电池充电器,1m电阻断路,更换一只就好了。这个充电器一直插电,很少拔出来的,突然灯都不亮了,闲着就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

上电池能亮灯,插电不亮灯。

13001小功率开关管

1n4007

3582电源芯片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侧面

1m电阻在路测断路
挑起电阻测也是断路
找了个备件
焊上就好了

网友:
“歪火”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
3582是充电控制芯片,不是电源芯片,这个13001的自激振荡没有芯片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是很敢用。。。

网友:
里面好简单,换4057吧

网友:
偶想后面的路飞一定火气很大

网友:
还是直接换4056更简单

网友:
这种充电器我都不敢用,我都习惯用充电宝板子充的

网友:
3582是充电控制芯片,,,还不错啊

网友:
我1元地摊上买个,看上可冲9Ⅴ电,可是18650位也是10.5V,不敢用。

网友:
朋友送了一个和楼主的一毛一样!居然可以把0v电池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是很敢用。。。

只要输出电压稳定4.2V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又见3582D万能芯片。。。。。。

网友:
这都能修,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之前买手电也是送这个充电器。

网友(2020-02-18):
大佬有手艺就是好               看到您几年前老站时的帖子拆三星的YP-R1播放器。我也有一个,电池挂了,想换电池。底部两颗螺丝和金属板已经拆除,可以无法分离底壳,看帖子应该是向顶部推出来吧?可是我的纹丝不动。请教一下是不是我遗漏什么关键步骤导致的呢?

网友:
我的环高充电器也是这毛病,还像是431基准坏了,那天换一个看看怎么样

网友:
故障电阻是一个个的测量元件找出来的还是直奔主题目?

网友(2020-10-03):
不错,一下子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