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众仪ZT102电流档测不到数值

楼主(2019-09-30):
电流a档测不到数值,ma档正常,保险管好的,选的dc也正常,表笔也插的对,没有误操作,买不到1个月,第一次测得电流,另外一个表测得就正常

补充内容 (2019-11-22 21:11):
解决了,问题是改9999引起的,要校准数据,进去校准模式各个选项选一次,不用去校准

网友:
按你描述都正常,没人能从这描述上告诉你哪出问题了

网友A:
ma档一般是fused,电流先经过保险管再通过电阻分流;你的表上a档应该有标注“unfused”,电流直接连接电阻。
把档位拨到a档上,顺着电路测一下是不是某个电阻或者保护电路的元件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档一般是fused,电流先经过保险管再通过电阻分流;你的表上a档应该有标注“unfused”,电流直接连接电阻 ...

怀疑芯片烧了,百度芯片是3V供电,我改了锂电的,现在mv档,a档,ma档会自动跳,低高档那样跳,正常应该是低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芯片烧了,百度芯片是3V供电,我改了锂电的,现在mv档,a档,ma档会自动跳,低高档那样跳,正常应该 ...

改锂电后没有加降压稳压电路直接使用吗,比较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芯片烧了,百度芯片是3V供电,我改了锂电的,现在mv档,a档,ma档会自动跳,低高档那样跳,正常应该 ...

查了一下hy12p66的引脚定义,没发现有a档的专用接口,还是再仔细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hy12p66的引脚定义,没发现有a档的专用接口,还是再仔细测一下吧

应该是DTM0660的方案,dtm0660系列芯片工作电压为:2.4V〜3.6V,锂电充满4.2V,原本是2节7号供电,没有降压稳压电路,超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DTM0660的方案,dtm0660系列芯片工作电压为:2.4V〜3.6V,锂电充满4.2V,原本是2节7号供电,没有降 ...

楼主:
电路是修改过的,右边就是10a控,保险管上面1R电阻,原电路5个1N4001,我这都没,有个6.8ca双向二极管,量电池正对一边又0.7V,另一边没电压,唯一可能坏的就是这个二极管了,万用表量没有击穿的,不然就是烧芯片,不过想了下,ma档跟a档同一只脚,只是隔了二极管,ma档能测,a档不能测,那个1r电阻还连着个0.1uf的电容到芯片,下面是百度的
单方向的TVS,用万用表测量的话与普通二极管相同。
双向TVS,万用表测量应该呈现开路状态
我这个是双向的,但是没有开路,TVS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及敏感器件的保护,通常用于二级电源和信号电路的保护,以及防静电等。其特点为反应速度快(为ps级),体积小,脉冲功率较大,箝位电压低等,我都怀疑是不是烙铁静电搞坏这个二极管

楼主:
今天测试,把那个二极管拆了下来还是不行,那个二极管百度是保护作用,今天帮朋友买的102到了,帮他改9999和自动关机时间,其他都没动,结果又是出现我这种情况,见鬼了,这个烙铁万用表测对地是没电压的,白菜白光对地还有电压,真是奇怪了,还有那个二极管,正常是1边1.2V左右电压,出了问题后是0.7V,现在唯有等新买的回来,热风枪吹上去试试

网友:
我有个钳表,用的双aaa,一旦电源电压低于2.5,电流档就会乱跳,导致镍氢不能用,只好改了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