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损坏找不到一样的电池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9-30):
可以找一个比较小但是触点正负极对的上的电池 然后固定就行 智能手机也可以就是智能手机的比较薄不好操作

网友:
换个手机吧,如果这个手机有其他意义,就买个能放进去的锂电池,自己接上线就行

网友A:
我是找了一块厚度一样小点的,然后3D打印了一个填充块,用纸板老是会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找了一块厚度一样小点的,然后3D打印了一个填充块,用纸板老是会松 ...

3D打印有点大材小用了,网上那种万能电池,都是垫塑料片吧。

网友:
内置电池的话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去买不带保护板的电池,用点焊把电池板接上电路板
理论可以我没试过

网友:
最好还是找回同一牌子、同一系列的不同型号。否则有可能出现 入不了网、触屏失灵等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有点大材小用了,网上那种万能电池,都是垫塑料片吧。

手头没合适的塑料片,反正机器也闲着,还有点余料就自己做一个吧,至少效果能保证,顺便也练练建模,好久不用都生疏了

网友:
这个手机在什么场合下用呢

网友:
手机电池的保护板才是重点,只要能让保护板接触良好,你外接个18650电池盒也没事,更实惠,我改过智能机,但由于太丑,放家里玩游戏了。推荐拆充电宝的电芯,里面的电池都没内置保护板,我是拆充电宝里3节18650电池并联的电芯作为手机的电池,变成续航王了。

网友:
直接换个手机就可以了。你简直就是来水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