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源线护线管学名叫什么,TB搜什么关键字

楼主(2019-09-30):
只拆了一点,这个也算拆机吧。以前彻底拆开过,忘了拍照了

网友A:
用AB胶搞一下

网友B:
线尾护套 护线尾套

网友C:
橡胶入线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胶搞一下

AB胶太硬,粘了之后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尾护套 护线尾套

搜到了,谢谢坛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入线护套

搜到了,谢谢坛友帮助,只搜到了一家,这东西太稀缺。搜到的还是电动工具上面用的

网友:
胶套老化了,这是吸粪抽水机?

网友:
估计邮费能买几个。你可往机内缩进些,用黑块压住。或找代用,大电吹风尾管。

网友:
推荐使用,老式的弹簧护套,效果好还耐用

网友:
如果手里有合适的弹簧和热缩管,可以不买~!
先用热缩管套一层,然后再管弹簧,露出的弹簧长度能有个7~8厘米就可以了~!!!
保管比那什么尾管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