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可调电源

楼主(2019-09-30):
好像叫安泰信的3003双路的,试了输成正常,就是接线柱断了四个,180大洋包邮,看看值不

前面板,双路输出30V3A,可并成30V6A,可串60V3A

内部干净无修

拆下来断的接线柱,买不到正合适的,得回来自己改

网友A:
最大才3a电路,略小些了,有些受限,起码要5a的

网友:
那个睿登好多人买,咋不搞一个呢,比这个贵一点点,但是功能要强很多,再搞个二手开关电源配套就行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30

网友B:
里面这么干净,不太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这么干净,不太正常吧~

商家说没用过几次,因为运输把香蕉插座碰断了,我估计也是不好匹配才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才3a电路,略小些了,有些受限,起码要5a的

我没什么大用,个人喜好工具

网友C:
180包邮值得,线性可调电源,串联60V3A,并联30V6A,手上有一台类似的一直在用。淘四个好点的接线柱修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包邮值得,线性可调电源,串联60V3A,并联30V6A,手上有一台类似的一直在用。淘四个好点的接线柱修复一 ...

接线柱今天刚到,看了下就是长了点,得打磨下,我估计做完了跟原装的一样,修完上图看看

楼主:
这是改完的样子,买来的插座不太合适,打磨修整后焊上效果和原装的基本一模一样

网友(2020-07-17):
恭喜老大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