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问入门FPGA用哪家的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9-09-30):
各位坛友,最近想入门FPGA,但是发现有2个厂家赛灵思(Xilinx)和Altera(阿尔特拉)都生产FPGA芯片,不知道选哪家的FPGA芯片入门好?

网友:
用原子的开发板,有教程有视频,好入门。

FPGA不比单片机,例程和视频较少。

网友A:
fpga能用的场景太小,简单的电路没意思,复杂的又不好做,做出来还不知道用哪里,如果不是确定有用fpga的需求,很难学好

网友B:
二楼说得很对.FPGA的示例和教程很少,首选的应该是有很好的范例教程的评估板.至于用xilinx还是altera,初学阶段都一样.甚至在入门阶段,用CPLD与FPGA都一样.

FPGA(或者CPLD)的编程语言是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或者VHDL.学习硬件描述语言,需要数字电路的基础,最基本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得会用.如果不懂数字电路设计,就直接放弃学习FPGA.还有就是,学习FPGA,最好是不会计算机编程,如果你是C++或者JAVA程序员,基本可以直接放弃学习FPGA的念头,除非自恃学习能力和定力极强.同时会Verilog和C/C++的坛友,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FPGA是好东西,把这个学习好了,超级N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很对.FPGA的示例和教程很少,首选的应该是有很好的范例教程的评估板.至于用xilinx还是altera,初学阶 ...

会计算机编程又去学FPGA的路过,分分钟想把FPGA砸了

网友: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计算机编程又去学FPGA的路过,分分钟想把FPGA砸了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真不像单片机,像样的学习板,上4位、5位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很对.FPGA的示例和教程很少,首选的应该是有很好的范例教程的评估板.至于用xilinx还是altera,初学阶 ...

你好,FPGA和CPLD之类的,能不能拆机电路板抹掉原来的程序来玩?就像单片机那样,虽然破解很难,但是可以用拆机电路板清除原来的程序,改成开发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会计算机编程又去学FPGA的路过,分分钟想把FPGA砸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胸口碎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FPGA和CPLD之类的,能不能拆机电路板抹掉原来的程序来玩?就像单片机那样,虽然破解很难,但是可以 ...

可以的,能清除里面的程序,但是不能拷贝。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开始你的表演,胸口碎主板

胸口太柔软,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胸口太柔软,臣妾做不到啊

一直好奇fpga怎么用暂时还不准备入坑

网友:
先玩儿FPGA吧,然后搞个软核顺便就学单片机了。
我觉得FPGA主要靠仿真,功能验证时序约束没有硬件也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FPGA和CPLD之类的,能不能拆机电路板抹掉原来的程序来玩?就像单片机那样,虽然破解很难,但是可以 ...

FPGA可以这样搞,只要能把JTAG口引出来,用A家或者X家的软件编一个烧录到QSPI Flash里就可以了,QFP封装的好弄些,BGA的要是没有引出基本可以放弃;CPLD如果被设置了熔丝位,也不用考虑了

网友(2024-03-29):
这东西一但用,就是很复杂的需求。所以,对一般小工程师信不过

网友:
对大多数人来说,能把单片机学好都算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计算机编程又去学FPGA的路过,分分钟想把FPGA砸了

计算机编程基本是纯软件思路,搞FPGA/CPLD的主要先有硬件并行处理的思路,差异还是有的,当然近年软件化趋势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能用的场景太小,简单的电路没意思,复杂的又不好做,做出来还不知道用哪里,如果不是确定有用fpga的需 ...

是的,大型FPGA应用范围小,可以考虑CPLD先搞点逻辑单元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FPGA和CPLD之类的,能不能拆机电路板抹掉原来的程序来玩?就像单片机那样,虽然破解很难,但是可以 ...

早期的如果没搞加密或熔断FUSE的,是可以,新的估计要查查资料了,JTAG烧写器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