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当年的发财神器~摇摆机?

楼主(2019-09-30):
一个像是被砸过的东东:见图,好像是当年传销大佬用来发财的那个玩意。

网友A:
没看懂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哪里上面的?按摩椅?

网友:
表示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这是按摩椅的一部分吧,按腰按后背地方贼疼的那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把腿放到两个蘑菇头之间,摇摆起来的,好像当年从上家买来再卖给下家,大家就发财了。

网友B:
磁钢碎了,报废了,可惜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钢碎了,报废了,可惜电机了。

是啊,虽然电机没啥用,但是没磨损就这么牺牲了很可惜,我想用502把磁体裂口灌一下固定住碎片,是不是可以继续转呢?
现在把砸过的定子矫正了一下,转子放进定子里没有扫堂,磁体碎裂对电机功率会降低,但是转起来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虽然电机没啥用,但是没磨损就这么牺牲了很可惜,我想用502把磁体裂口灌一下固定住碎片,是不是可 ...

固定住碎片应该能继续用,但502等硬的胶水,可能因为膨胀率不同,导致碎的磁石进电机缝隙里,不如有缺口封住凑合用,最好用类似补胎胶的弹性粘合剂。

网友:
按摩颈部的也是这原理,某宝上卖一百多块。

网友:
销售大师的经典案例!  大师现在不卖实物了, 比以前进步和先进许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虽然电机没啥用,但是没磨损就这么牺牲了很可惜,我想用502把磁体裂口灌一下固定住碎片,是不是可 ...

转起没问题,磁体断列,会生成新的s.和N极,粘上不知效果如何?电流会变大。

网友C:
修复了又有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了又有啥用呢?

打算用来拉窗帘,正好蜗轮减速器力矩相当也噪音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