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C-DC恒流恒压模块能改成自动亮度控制器吗?

楼主(2019-09-30):
常见的DC-DC恒流恒压模块上都有调节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如果把一个光敏电阻和电位器串联,接在板子自带上的5V电源上,将分得的电压接入板子原来电压电位器接的地方(或者电源芯片的FB引脚),是不是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把光敏电阻放在桌子上,亮度升高时反馈的电压也升高,模块自动减少输出,降低亮度,直到光敏电阻反馈的电压降到原来的电压(比如1.25V),使光敏电阻位置的亮度保持不变。

网友:
可以的,不过光敏电阻不是线性阻值变化的,所以亮度变化不是很均匀

网友:
2楼的理论不对,亮度的反馈和调整是瞬时完成的,没有变化不均匀一说。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