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东有线浪潮二代机,高级版?

楼主(2019-09-30):
第一次见到这种型号,有两根天线,上下面是铁板的,家里用的是普通版的,外壳全是塑料的,也没天线,其他接口相同,大家有知道两者的区别吗?

网友:
不拆开怎么知道 我之前拆过塑料板 里面做工也不错

楼主:
放假有空,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另外请教大家个问题。
这是上盖反面,下面块板子分别是遥控接收,指示灯,上面板子是按键

主板

这是特色,有块无线网卡,连着天线,芯片上有块二维码贴纸,去掉看到主芯片是博通的BCM43236BKMLG,通过4个引脚和主板相连,还有USB空脚位,
现在有两个问题,1、这个网卡咋用?能取下来单独当无线网卡吗?2、这个机器能刷机吗?
还有,白色的胶在家电中常见,叫什么名字?请知道告知一下。

网友:
能看到 凤凰吗?

楼主:
好像缴费买包可以

网友:
那两个长孔那里是usb焊盘,你自己焊上就能当网卡用了

楼主:
704硅橡胶,涨知识了,好多电器里面都有

网友:
白色的叫一般是703、704、这个系列的胶用来防水加固很不错,颜色也有几种,白色、黑色、透明、参数特性有一点点差别,

楼主:
给当地广电部门打电话咨询了网卡有啥用处,回答说只是出了小部分这种产品,就是用也必须是广电网络,看高清节目与网络没关系。百度了一下,是300M的,可以单独取下来制作个双天线无线网卡,就是壳子没有合适的,做出来颜值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