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万用表,请教调教问题!!!

楼主(2019-09-30):
以前买了个万用表  几十块钱的货    现在有点问题,打到电阻通断档,两个表笔并一块居然不是0 ,   而且读数还不固定  时高时低的  每次还都不一样拆开看了下    有几个电位器    想请教下是不是可以调教一下呢    先谢谢!!

网友A:
旋钮下的簧片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B:
你这个情况也可能是表笔线断,接触不良。

网友:
不要短接表笔,来测。找一段 导线,硬的最好,10厘米长就行。直接插进表的插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钮下的簧片接触不好。

对,老表就这样,尤其是没有独立电源开关的

网友C:
数字表都不为零,表笔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也可能是表笔线断,接触不良。

表笔换的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都不为零,表笔有电阻

原来的是0啊,,而且每次读数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下的簧片接触不好。

好的  谢谢  我看能不能拆开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下的簧片接触不好。

非常感谢 !  拆开用酒精擦了下   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