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刮骨疗伤无效只能换微动了。

楼主(2019-09-30):
罗技M100R第一次刮骨撑了三年。
第二次刮骨第二天就复发,再刮只撑了几个月,氧化严重看来不能刮了。

一袋欧姆龙。

从前换微动从来没用过助焊剂,这次却不行,难道是焊锡的问题?
看来焊锡真很重要。懒人两点足以,换了之后手感很硬,估计要好几天才能适应。

网友A:
欧姆龙是正宗日产的么?网上购的微动基本上都是山货,,,鼠标微动不好用一般是换吧,,,联想,DELL的台机鼠标微动就可以了,,一二年子没问题吧,,,烙铁很重要,,焊锡更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是正宗日产的么?网上购的微动基本上都是山货,,,鼠标微动不好用一般是换吧,,,联想,DELL的台机 ...

不知道真假

网友A:
有了这几卷焊锡便可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几卷焊锡便可愉快的玩耍了

黄花都在吃灰中。

网友:
少碰欧姆龙,还不如买采埃弗金点或者华诺蓝壳蓝点或者凯华红点
后面这三个基本不存在假的可能

网友B:
不要刮, 用橡皮擦比较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刮, 用橡皮擦比较好一些

太小橡皮擦擦不了,拆下来怕变形,其实不是刮就是A4纸拉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刮, 用橡皮擦比较好一些

触点非常小,而且不能把簧片拆解,拆了放回去力度也不一样了。拆解后原装也用不住。

一般是塞纸,下压簧片来回拉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几卷焊锡便可愉快的玩耍了

焊锡丝当配重也不错,小到电热壶老是按不下去弹起来,卷上十几圈,直到刚好按下去,又可以开水保护弹起来解决。大到700C超高速自行车轮组动平衡调整,不过我的650C旧自行车加了防冻油性自补液后,不再弄静动平衡,比半路没气实用些。

网友:
你怎就知道了呢,,,没事熔熔锡丝,,然后收集起来用锡炉熔成大锡饼,,,现有7,8个大锡饼了,,,专给焊台手柄支架做配重用

网友:
很多年前开过鼠标工厂,这个单面板的普通鼠标,随便都可以拆下来换吧,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
锡饼做的一些配重

网友:
锡饼做的不错

网友C:
刮毛线,点一点WD40立马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毛线,点一点WD40立马见效

A4纸又不花钱,这次用WD40也没救的。

网友:
好多的歪国焊锡丝啊

网友D:
过多的细微划痕反而增加氧化面积,缩短氧化时间。普通A4值可能偏碱性

网友:
都是老手了,换不是原装感觉不稳定,是电容的原因吗?有换过电容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多的细微划痕反而增加氧化面积,缩短氧化时间。普通A4值可能偏碱性

想多了, 是手指多次接解弹片,所以才会加速氧化,弹性也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