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捡来的福禄克17b万用表

楼主(2019-09-30):
在废品站捡来一个福禄克17b的表,坏了的,拆下来给大家看看还有没有修理的价值?我查询了闲鱼,发现一块坏板子都卖到五六十块,福禄克表果然值钱

一个保险管没了,保险管的座子一边也掉了,拆开后里边还有一端很长的铜片,不知道是不是保险管里炸出来的

这里有一处烧焦的痕迹
竟然不是牛屎芯片,我在闲鱼里看到很多都是牛屎芯片

屏幕碎屏了,不知道是怎么碎的,难道是摔的?

网友:
葫芦克值钱是真的 可我怎么就没在废品站遇到过

网友:
看屏幕的颜色应该是没法显示了,全部修复的成本恐怕不低哦

网友:
拿回去也可以去闲鱼上赚一把

网友A:
我也想去捡一块福克表

网友:
卖给别人拆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屏挂了。电路板到网上卖掉吧,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还是硬芯的,不错啊,比软芯的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去捡一块福克表

我也是想买一个战斗成色万用表,品牌无所谓,但最好是只有按钮的自动万用表,导电橡胶磨掉后,我用锅仔片按钮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买一个战斗成色万用表,品牌无所谓,但最好是只有按钮的自动万用表,导电橡胶磨掉后,我用锅仔片 ...

其实手里有2 个fuke表,只是羡慕捡东西的运气罢了,废品站转了好多圈只看到些纸和铁

网友:
这个可是好表,修好真就赚大了

网友:
好东西,。可惜了修复需要很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