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光学指纹模块接线定义求助

楼主(2019-09-30):
意外得到的一个模块,查一下和某宝的有点不同,排线数了一下有16根;

拆开发现就一个摄像头,有背光部分和大面积覆铜的估计是电容触摸(用来实时检测是否有手指按下),

但是上面的型号似乎没找到资料  主要是没有接线定义,就不好连接stm32单片机。

网友:
只有等高手来了

网友:
按OV的摄像头来试试

网友:
我更想要的是有没有把手机的指纹模块给研究了,感觉手机的指纹模块比这个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