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理并改装一个扩音器 TAKSTAR E180M

楼主(2019-09-30):
老师讲课的扩音器,两块款式型号一样,说是都不能充电,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于是拆开一看究竟。

内部模块化分明,第一个拆开就看见一个6脚IC烧糊了。

型号已经烧毁看不清了 但是第二个拆开没有烧毁这个IC

上面写着57b7

                                                        500ma双灯指示防反接充电管理TP4057因为这种圆头充电器也不常见了,就准备拿锂电池充电保护一体小板模块改进去‘
正好插孔也是micro USB的
后来发现第二个扩音器并没有坏  原来是第一个ic过流坏了导致充电器也坏了
导致冲第二个也不亮灯   充电器拆开发现10欧0.5w金属膜电阻(当保险丝)
炸了,查了下三极管什么都没有击穿  就换个同款电阻上去   上电有输出了。

这扬声器两组线  是里面有两个线圈吗   表示好奇   好像是磁钢的喇叭 声音很大

手工开孔 凑合用   里面的模块是用的AB胶水   模块上的LED直接拆掉飞线到原来的红黄LED上
换成这种模块   充电电流也大了很多  原来500毫安   现在是1A的

网友A:
电流大了,电池会不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电池会不会怀孕?

模块本身是设计给锂电池的    扩音器本身是慢充   芯片一样烧了   改装后没问题   电池也自带保护    模块有降压

网友(2021-01-22):
我有一个也是一样的地方烧坏了,楼主是把4056小板掰断了接的线?那和电池以及大板上的供电输入是怎么接的?为什么不直接从小板上的电池端和负载端接呢?小白不懂,望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