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笔记本电池VGP-BPS26锁死

楼主(2019-09-30):
怀疑容量不足,我把6年的电池拆下来了,电压一致,4.1。。。但是手贱,用可调12.6直接怼电芯正负极充电。悲剧,不开机了,,,好像电池锁死了,,,咋办,没有拆任何保护板电芯,可调调节最高电压也就12.8左右。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楼主:
6年笔记本,换电池不划算

网友:
拆开不断保护板充电试试

网友A:
看下保护芯片是哪个型号的,我自己的电池用的BQ20Z95方案,我自己修好了

网友:
昨晚我的联想B470电池也是不开机不充电了一直显示0%正在充电,笔记本闲置了一个月没开机而已,插上电源扔一边,早上起来,嘿,还充上电了,鲁大师检测电池损耗30%多了,去年才损耗不到5%,看来笔记本要经常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保护芯片是哪个型号的,我自己的电池用的BQ20Z95方案,我自己修好了

脚最多的是R2J240,20f020芯片

楼主(2021-09-09):
2年过去了,终于有资料了,读取到电池信息,但是无法复位?

网友B:
这个主控要解锁的话,关键是要让它进入boot mode,有的是从硬件入手,将某个引脚短接到地,有的是从供电入手,芯片上电瞬间有个短暂窗口可以与外部握手,错过就继续执行firmware,内部闪存存储的内容会被firmware接管,不容易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要解锁的话,关键是要让它进入boot mode,有的是从硬件入手,将某个引脚短接到地,有的是从供电入 ...

好像还挺麻烦……别的资料我也找不到了,试试你的上电方法吧

网友C(2021-10-11):
引用 网友A:
看下保护芯片是哪个型号的,我自己的电池用的BQ20Z95方案,我自己修好了

老师 你的电池是怎么修复的,用了什么软件,能不能发个软件链接,我的13年的戴尔换电芯,也锁住了?bq29330+bq20889 可否指点兄弟我一下?弄了好多天了!急死了!只能用外接电源使用,太不方便了!先谢谢你啦!!!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C:
老师 你的电池是怎么修复的,用了什么软件,能不能发个软件链接,我的13年的戴尔换电芯,也锁住了?bq293 ...

应该没得救了吧